高效率 图像任意角度旋转算法(用整数运算实现)

楼主(2010-02-02):
最近在研究关于图像任意角度旋转算法,由于CPU不带FPU,对于小数运算效率十分低下,所以,有必要对算法进行由小数到整数的改进;
算法改进思路为:小数除法->整数除法->乘法->加法,优化后的代码比原先提高了接近600%的性能,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楼主:
改进后的测试结果如下:

RotateBlt 160x64  -> 213帧/秒 (原文件名:照片 1944.jpg)

340x269 bmp -> 46帧/秒 (原文件名:照片 1958.jpg)

48x48 bmp -> 2003帧/秒 (原文件名:照片 1959.jpg)

620x388 bmp -> 28帧/秒 (原文件名:照片 1962.jpg)

196x380 bmp -> 51帧/秒 (原文件名:照片 1963.jpg)

272x178 bmp -> 73帧/秒 (原文件名:照片 1964.jpg)

128x128 bmp -> 177帧/秒 (原文件名:照片 1965.jpg)

楼主:
硬件平台: S3C2440 + 4.3寸TFT(480x272)

楼主:
旋转算法:

void        RotateImage(HDC hdc,int x,int y,HIMG hImg,int angle)
{
        S32 radians;
        S32 cos_a,sin_a,cos_ay,sin_ay;
        S32 point1x,point1y,point2x,point2y,point3x,point3y;
        S32 minx,miny,maxx,maxy;
        S32 xx,yy,xx0,yy0,xx1,yy1,cx,cy,src_dx,src_dy,dst_dx,dst_dy;
        GUI_COLOR color;
        IMAGE *img;
        DC *pdc;
        ///////////
        //算法优化思路:小数除法->整数除法->乘法->加法

        if(hdc==0)        return;
        pdc        =HDC2DC(hdc);

        if(hImg==0)        return;
        img=(void*)hImg;

        src_dx        =img->Width;
        src_dy        =img->Height;
        angle        %=360;

        //计算外接矩形坐标
        radians        =(2*PI*angle)/360.0;
        cos_a        =COS(radians)*65536.0;
        sin_a        =SIN(radians)*65536.0;
        point1x        =(-src_dy*sin_a)>>16;
        point1y        =(src_dy*cos_a)>>16;
        point2x        =(src_dx*cos_a-src_dy*sin_a)>>16;
        point2y        =(src_dy*cos_a+src_dx*sin_a)>>16;
        point3x        =(src_dx*cos_a)>>16;
        point3y        =(src_dx*sin_a)>>16;

        minx        =MIN(0,MIN(point1x,MIN(point2x,point3x)));
        miny        =MIN(0,MIN(point1y,MIN(point2y,point3y)));

        maxx        =MAX(point1x,MAX(point2x,point3x));
        maxy        =MAX(point1y,MAX(point2y,point3y));

        if(angle>90&&angle<180)
        {
                dst_dx=(int)CEIL(-minx);
        }
        else
        {
                dst_dx=(int)CEIL(maxx-minx);
        }

        if(angle>180&&angle<270)
        {
                dst_dy=(int)CEIL(-miny);
        }
        else
        {
                dst_dy=(int)CEIL(maxy-miny);
        }

        cx        =(dst_dx>>1);        //目标位置中心点的x偏移
        cy        =(dst_dy>>1);        //目标位置中心点的y偏移

        cos_ay        =(miny*cos_a)>>16;
        sin_ay        =(miny*sin_a)>>16;
        ////////////

        if(((IMAGE*)hImg)->Bpp==32)
        {

                //ARGB 8888格式(带Alpha通道)
                for(yy=0;yy<dst_dy;yy++)
                {
                        cos_ay        =((yy+miny)*cos_a)>>16;
                        sin_ay        =((yy+miny)*sin_a)>>16;
                        ////
                        yy0        =y+yy-cy;

                        if(yy0<0)                        continue;
                        if(yy0>pdc->ymax)        return;

                        for(xx=0;xx<dst_dx;xx++)
                        {

                                ////
                                xx1        =((((xx+minx)*cos_a)>>16)+sin_ay); //计算坐标
                                yy1        =(cos_ay-(((xx+minx)*sin_a)>>16));
                                ////

                                xx0        =x+xx-cx;

                                if(xx1>=0&&xx1<src_dx&&yy1>=0&&yy1<src_dy&&xx0>0&&xx0<pdc->xmax)
                                {

                                        color        =img->Data[yy1*img->Width+xx1];

                                        pdc->PutPixel(pdc,xx0,yy0,AlphaBlendColor(color,GetPixel(hdc,xx0,yy0),img->AlphaData[yy1*img->Width+xx1]));
                                }
                        }
                }
        }
        else
        {
                //其它格式(不带Alpha通道)
                for(yy=0;yy<dst_dy;yy++)
                {
                        cos_ay        =((yy+miny)*cos_a)>>16;
                        sin_ay        =((yy+miny)*sin_a)>>16;
                        ////
                        yy0        =y+yy-cy;
                        if(yy0<0)        continue;
                        if(yy0>pdc->ymax)        return;

                        for(xx=0;xx<dst_dx;xx++)
                        {

                                ////
                                xx1        =((((xx+minx)*cos_a)>>16)+sin_ay);        //计算坐标
                                yy1        =(cos_ay-(((xx+minx)*sin_a)>>16));
                                ////

                                xx0        =x+xx-cx;

                                if(xx1>=0&&xx1<src_dx&&yy1>=0&&yy1<src_dy&&xx0>0&&xx0<pdc->xmax)
                                {

                                        pdc->PutPixel(pdc,xx0,yy0,img->Data[yy1*img->Width+xx1]);
                                }
                        }
                }
        }

        ////

}

楼主:
测试程序:

void        TestRotateImage(void)
{
        U32 hfile,himg,angle,frame,width,height;
        char        key,str_buf[64];
        U8        *buf;
        HDC hdc;
        COORD x,y;
        ////

        hdc=CreateDC(0,0,ScrWidth(),ScrHeight()-40);        //创建设备上下文
        angle=0;
        while(1)
        {
                hfile=FILE_INVALID;
                while(hfile==FILE_INVALID)
                {
                        DbgUart_Printf("Enter Bmp File Name:\n");
                        if(DbgUart_Gets(str_buf,64))        //输入目标文件名
                        {
                                hfile=FileOpen(str_buf,"rw");
                        }
                        else
                        {
                                ReleaseDC(hdc);
                                return;
                        }

                }
                ////
                DbgUart_Printf("File Size =%d Byte\n",GetFileSize(hfile));

                buf=MemAlloc(GetFileSize(hfile));
                FileRead(buf,GetFileSize(hfile),hfile);
                FileClose(hfile);
                ////
                himg=BmpToImage(buf);        //Bmp解码

                MemFree(buf);

                width        =((IMAGE*)himg)->Width;
                height        =((IMAGE*)himg)->Height;
                DbgUart_Printf("Image Width=%d,Height=%d\n",width,height);

                ThreadLock();        //关线程调度(不关中断)

                x=ScrWidth()>>1;
                y=ScrHeight()>>1;
                while(1)
                {
                        int i;
                        char str_buf[32];
                        ////
                        i                =0;
                        angle        =0;
                        frame        =0;
                        SetSysTime(0);        //设置系统时间

                        while(i<10)
                        {

                                 RotateImage(hdc,x,y,himg,angle);

                                 angle+=5;                //角度每次增加5度
                                 frame++;                //帧计数
                                 if(angle>=360)
                                 {
                                         angle=0;
                                         i++;
                                 }

                                 ////
                                 key=0;
                                 if(DbgUart_Getch(&key))
                                 {
                                         if(key==0x1b)        goto ret;
                                 }

                        }
                        ////

                        i=GetSysTime();
                        StrPrintf(str_buf,"RotateImage 测试(%d*%d):Tick数=%d,时间=%d秒,帧数=%d,平均:%d帧/秒",width,height,i,i/TicksPerSec(),frame,(frame*TicksPerSec())/i);
                        Label(HDC_SCREEN,0,ScrHeight()-40,ScrWidth(),40,RGB(200,0,0),RGB(200,200,200),RGB(0,0,0),LEFT,str_buf);

                }

        }

ret:
        ThreadUnlock();        //恢复线程调度
        ReleaseImage(himg);        //释放资源
        ReleaseDC(hdc);

}

网友:
不错呀。。。·GUI方面的专家

网友:
MARK 数字图像处理

网友:
楼主程序很好,心态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呀。。。·GUI方面的专家

专家~~~汗~~~雕虫小技

网友:
角度也是整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角度也是整数的

角度最小步进:1度(0-36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一般情况下,1度的步进也足够了,就算是1600x1200的图片,旋转30度和31度,几乎看不出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
超强,膜拜中

网友:
楼主牛人啊,膜拜,学习。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强得一米
楼主关于2440,44B0的贴都很牛,关注楼主很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强得一米
楼主关于2440,44B0的贴都很牛,关注楼主很久了

其时都和具体平台无关

网友:
mark起来慢慢看~

网友:
能写这程序不是一般的N

网友:
常规的旋转就是用浮点数的,一开始就我就猜到楼主用的是整数读写像素.
你把SIN,COS事先做一个5度一项的整数组,小图的话还可以快一个数量级,大图就等于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常规的旋转就是用浮点数的,一开始就我就猜到楼主用的是整数读写像素.
你把SIN,COS事先做一个5度一项的整数组,小图的话还可以快一个数量级,大图就等于没有了.

SIN和COS只会运算一次,不管如何优化也起不到多少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常规的旋转就是用浮点数的,一开始就我就猜到楼主用的是整数读写像素.
你把SIN,COS事先做一个5度一项的整数组,小图的话还可以快一个数量级,大图就等于没有了.

估计16x16以下的图片,才有效果

网友:
高手,请问这个CPU手册你看了多久才看完啊。汗

楼主:
平时不看手册,开发过程中遇到不太清楚的地方,才会用到数据手册.

网友:
这个需要mark下。

网友:
你总是给人 惊喜

网友:
请问楼主4.3寸TFT(480x272)  哪里有卖啊

网友:
uCGUI也带图像任意角度旋转函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对比过

网友:
来个视频过下干瘾..

楼主:
回复 网友E:
uCGUI也带图像任意角度旋转函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对比过

对ucGUI也大概了解一点点,但没实际用过, 手上也没有可运行的ucGUI代码, 所以没有对比过; 不知ucGUI的速度如何? 旋转48x48的24位色位图,可以达到2003帧/秒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来个视频过下干瘾..

演示视频1:

网友:
【37】楼主
对ucGUI也大概了解一点点,但没实际用过, 手上也没有可运行的ucGUI代码, 所以没有对比过; 不知ucGUI的速度如何? 旋转48x48的24位色位图,可以达到2003帧/秒么?

2003帧/秒?有这么快?看你的图片是4.3寸屏,16色的话每帧需要480×272×16/8=261 120 BYTE.
2000帧需要261120×2000=522 240 000Byte.如果SDRAM有CPU50%效率的话,CPU至少需要1GHZ了。楼主你是什么CPU阿?

另外向楼主请教个问题:把你的4.3寸横屏转成竖屏,不知道可用什么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37】楼主
对ucGUI也大概了解一点点,但没实际用过, 手上也没有可运行的ucGUI代码, 所以没有对比过; 不知ucGUI的速度如何? 旋转48x48的24位色位图,可以达到2003帧/秒么?
2003帧/秒?有这么快?看你的图片是4.3寸屏,16色的话每帧需要480×272×16/8=261 120 BYTE.
2000帧需要261120×2000=522 240 000Byte.如果SDRAM有CPU50%效率的话,CPU至少需要1GHZ了。楼主你是什么CPU阿?
另外向楼主请教个问题:把你的4.3寸横屏转成竖屏,不知道可用什么方法?

这个帧速是指:图片1秒钟时间内作旋转运算并显示到屏幕的次数,不是LCD全屏刷新次数。2003帧/秒的含义为:每秒可旋转2003次输出到屏幕。
这个LCD没有硬件翻转功能,横屏转成竖屏,可以用软件算法,旋转90或27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38楼,有实际演示视频

网友:
留个记号
这段也在用GUI

楼主:
回复 网友G:
留个记号
这段也在用GUI

你是用的哪个GUI?

网友:
我很佩服楼主!期待交流合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很佩服楼主!期待交流合作。。。

哪方面的合作?

楼主(2010-03-06):
有时间再公布一个高速的图像任意尺寸和比例拉伸算法

网友:
什么cpu?什么内存?
cpu和内存是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什么cpu?什么内存?
cpu和内存是关键

CPU:  S3C2440: 271MHZ - 67MHZ - 33MHZ
内存: 64MB SDRAM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严重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J:
严重期待!!!

目前比较忙,要过一些时间再公布

楼主:
拉伸算法在这个帖子公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90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2010-06-21):
MARK 图像任意角度旋转算法

网友:
MARK 图像任意角度旋转

网友:
嵌入式图像处理。。。不错

网友(2010-08-22):
哎。人生最难的莫过于看懂别人写的代码

网友:
提高了600%的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L:
  提高了600%的性能?

速度提高了600%

网友(2010-11-19):
学习,LZ在GUI方面很厉害

网友:
mark 楼主又出强势代码~~~~

网友:
白沫一下

网友:
make! 楼主专家啊

网友:
顶贴,好样的

网友:
太快了,完全可以再以性能换取质量,例如对原图采样时使用双线性插值。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太快了,完全可以再以性能换取质量,例如对原图采样时使用双线性插值。

是的,"插值"也可以用Alpha混合实现

网友:
GUI方面的专家...

网友(2011-03-17):
牛逼了  不得不顶 虽然不懂

网友:
既帅又帅啊!

网友(2011-06-04):
好东西,,收藏了以后用

网友:
楼主请教个问题,刚才拿了您的代码在STM32上试了下,发现图像右上角在转动时有时会没了一个角,是移植问题吗?

右上角没了 (原文件名:111.jpg)

右角没了 (原文件名:222.jpg)

网友:
还有。。透明是怎么跟背图运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楼主请教个问题,刚才拿了您的代码在stm32上试了下,发现图像右上角在转动时有时会没了一个角,是移植问题吗?

右上角没了 (原文件名:111.jpg)

右角没了

你是用哪个 OS 和 GUI ?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N:
楼主请教个问题,刚才拿了您的代码在stm32上试了下,发现图像右上角在转动时有时会没了一个角,是移植问题吗?

右上角没了 (原文件名:111.jpg)

右角没了
你是用哪个 os 和 gui ?

没用OS和GUI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检查你的 math 库函数是否正常,还有数据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
这是改后的程序,如是float radians; 定义成s32图就不会转动。

#define MAX(a,b) ((a) > (b) ? (a) : (b))
#define MIN(a,b) ((a) > (b) ? (b) : (a))

typedef struct
{
        u16 Width;
        u16 Height;
        u16 Data[];
}IMAGE;

/*******************************************************************************
函数:
功能: 图片旋转
参数: u16 x, u16 y,
返回: x,y: ,hImg : 图片,angle:角度
********************************************************************************/
void RotateImage(int x,int y,IMAGE *hImg,int angle)
{
   float radians;
   s32 cos_a,sin_a,cos_ay,sin_ay;
   s32 point1x,point1y,point2x,point2y,point3x,point3y;
   s32 minx,miny,maxx,maxy;
   s32 xx,yy,xx0,yy0,xx1,yy1,cx,cy,src_dx,src_dy,dst_dx,dst_dy;
   u16 color;
   IMAGE *img;

   ///////////
   //算法优化思路:小数除法->整数除法->乘法->加法

   img=hImg;

   src_dx  = img->Width;
   src_dy  = img->Height;
   angle  %= 360;

        //计算外接矩形坐标
   radians = (2*(float)3.1415*angle)/(float)360.0;
   cos_a   = (s32)(cos(radians)*(float)65536.0);
   sin_a   = (s32)(sin(radians)*(float)65536.0);
   point1x = (-src_dy*sin_a)>>16;
   point1y = (src_dy*cos_a)>>16;
   point2x = (src_dx*cos_a-src_dy*sin_a)>>16;
   point2y = (src_dy*cos_a+src_dx*sin_a)>>16;
   point3x = (src_dx*cos_a)>>16;
   point3y = (src_dx*sin_a)>>16;

   minx = MIN(0,MIN(point1x,MIN(point2x,point3x)));
   miny = MIN(0,MIN(point1y,MIN(point2y,point3y)));

   maxx = MAX(point1x,MAX(point2x,point3x));
   maxy = MAX(point1y,MAX(point2y,point3y));

   // 取得最小整数
   if(angle>90&&angle<180)
   {
      dst_dx=(int)ceil(-minx);
   }
   else
   {
      dst_dx=(int)ceil(maxx-minx);
   }

   if(angle>180&&angle<270)
   {
      dst_dy=(int)ceil(-miny);
   }
   else
   {
      dst_dy=(int)ceil(maxy-miny);
   }

   cx        =(dst_dx>>1);        //目标位置中心点的x偏移
   cy        =(dst_dy>>1);        //目标位置中心点的y偏移

   cos_ay        =(miny*cos_a)>>16;
   sin_ay        =(miny*sin_a)>>16;
   ////////////
//-------------------------------------------------------------
/*        if(((IMAGE*)hImg)->Bpp==32)
   {

      //ARGB 8888格式(带Alpha通道)
      for(yy=0;yy<dst_dy;yy++)
      {
         cos_ay        =((yy+miny)*cos_a)>>16;
         sin_ay        =((yy+miny)*sin_a)>>16;
      ////
         yy0        =y+yy-cy;

         if(yy0<0)                        continue;
         if(yy0>pdc->ymax)        return;

         for(xx=0;xx<dst_dx;xx++)
         {
         ////
            xx1        =((((xx+minx)*cos_a)>>16)+sin_ay); //计算坐标
            yy1        =(cos_ay-(((xx+minx)*sin_a)>>16));
            ////

            xx0        =x+xx-cx;

            if(xx1>=0&&xx1<src_dx&&yy1>=0&&yy1<src_dy&&xx0>0&&xx0<pdc->xmax)
            {
               color        =img->Data[yy1*img->Width+xx1];

               pdc->PutPixel(pdc,xx0,yy0,AlphaBlendColor(color,GetPixel(hdc,xx0,yy0),img->AlphaData[yy1*img->Width+xx1]));
            }
         }
      }
   }
        else
        {
*/
   //其它格式(不带Alpha通道)
      for(yy=0;yy<dst_dy;yy++)
      {
         cos_ay        =((yy+miny)*cos_a)>>16;
         sin_ay        =((yy+miny)*sin_a)>>16;
         ////
         yy0        =y+yy-cy;
         if(yy0<0)        continue;
         if(yy0>LCD_Ymax)        return;

         for(xx=0;xx<dst_dx;xx++)
         {
            xx1        =((((xx+minx)*cos_a)>>16)+sin_ay);        //计算坐标
            yy1        =(cos_ay-(((xx+minx)*sin_a)>>16));
                                ////
            xx0        =x+xx-cx;

            if(xx1>=0&&xx1<src_dx&&yy1>=0&&yy1<src_dy&&xx0>0&&xx0<LCD_Xmax)
            {
               color = img->Data[yy1*img->Width+xx1];

               LCD_SetCursor(xx0,yy0);
               TFT_DRAW_Point(color);  // 1
            }
         }
      }
//        }
}

网友:
用的是IAR编译

网友:
我做虚拟仪表也是用的旋转图像的办法
就是简单的坐标变换

网友:
过来膜拜 下

网友(2011-08-16):
楼主威武!记号备用!

网友(2011-12-06):
好东西 图像旋转

网友(2012-03-01):
太牛了,以后也得研究一下这个

网友:
不错的旋转gui

网友:
mark 图像旋转

网友:
好东西又翻出来了

网友:
再做一把MARK党

网友(2012-04-06):
强烈要求楼主写一篇自传,让我们分享一下学习经验

网友(2013-01-18):
mark 有空再仔细看看。。。

网友:
mark 收了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