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点灵感,用牙医磨牙那种电钻笔刻线路板

楼主(2010-02-03):
手头紧张的朋友们注意了:

将打印的线路图贴在线路板上(贴片、细小、紧凑型的板子除外)。

然后用类似牙医磨牙那种笔状电钻,按打印机白色部分磨出线路板形状。

------------------------------------

1、 比手工雕刻线路板省时省力;

2、 人力最廉价(省X/Y/Z轴电机);手臂手腕是人类最灵活的关节;

3、 能装个小电机的笔,比较难找吧;
---------------------------------------------------

如果这个想法可行,那我们能雕刻的东西就很多很多了。

觉得可笑就笑出来,别憋坏了!

网友:
这样的话用带软轴的电磨或吊磨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精度不高,只能用于直插元件,所以还不如直接用洞洞板方便。

网友:
楼主你试过吗?

我用手钻试过,不行啊!呵呵,根本不按你想转的地方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数过低 才会跑偏吧,

我想转数高肯定不会的,

试想牙齿比覆铜板硬吧,如果牙医那个手持电钻也要跑偏的话,那磨牙的时候..........

网友:
就算可行,作业压力也太大了

网友:
这不是个好办法.

请用你的打磨机雕一条 5cm x 0.1mm 阔的线就知道了.

手上资源有限的, 可以用油性笔在pcb上涂线路.
先用小刀修一下. 再用三氯化铁洗去多余的铜.

钻孔方面. 一个6伏的马达, 一枝 1/32吋钻咀, 一吋长的原子笔
芯塑料管. 用纸包着钻咀放进胶管内. 安装好, 接上电源就可以用.

最大的投资, 要找一个开关制.安在马达的顶部.
钻孔时, 先把钻咀压紧在pcb上. 再接上电.

网友:
牙科用的是上万转的风动转,带喷水雾冷却.牙齿是脆的,铜发黏,有阻力,加上振动容易跑偏,人手很难走细长笔直的行程。

网友:
都是有想法的人啊。我去找个油性笔试一下

网友:
牙科钻,韩国产的,1500一个,

网友:
如用楼主的方法,需要个托架,装在电磨上类似木工的雕刻机。这样可以保证深度的统一,和滑动的顺畅性,此物淘宝有卖

网友:
【9楼】 gj101 一错再错

!!

网友(2010-03-16):
这种方法有可行性,但要想把手工练出来却不容易。看别人磨牙轻松,但那不是一日之功
我也曾买过手持雕刻机想用来刻电路板,但就算刻字都刻不直,而有些风景区给锁刻字的小贩,刻字轻轻松松,玩似的,说白了,需要练练手艺才行,有那功夫,还不如整台像样的雕刻机。起码精度更有保证。

网友:
就像看商场上完写字板的,玩的纯熟,但等到自己买来试试,就完全不是那种感觉了,感觉自己很笨拙。当然,用久了就会好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