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收音芯片RDA5807的使用!!

楼主(2010-02-03):
最近搞到几片FM收音模块RDA5807,照着资料弄了下,一直没成功,耳机没有声音,量了下32.768KHz的晶振,发现没起振,很奇怪!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模块典型应用 (原文件名:典型应用.jpg)

网友:
几片都不起振?关键1要线路正确,2要twi正常。

网友:
和TEA5767一样,我写的TEA5767的代码完全可以移植到上面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比TEA5767的收台效果还要好!!

网友(2010-04-05):
请问 我有个MP3机子 用的是 5807P 的收台极差 想直接用5767 替换下 不知道能不能 直接换 请高手赐教

网友:
我用5820

也木有声音

郁闷之极

建议楼主看RDA 的英文DS

中文的连寄存器都给你翻译错了

弄的我都没心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

网友(2010-05-21):
我现在也要用RDA 5807P的模块收音机代替以前 的收音机,不过不知道这种模块的收音封装接口信息,若论坛里面有哪个老大知道,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http://www.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8&id=50577
这个是我看到的别人用RDA5807P开发的收音机,有源代码驱动电路等,很详细的。供参考

网友:
5767的程序和5807通用!

网友(2011-05-26):
哪种收音模块最好呀
我现在用了RDA5807
飞利浦5767的模块感觉效果还是不怎么理想

网友(2013-01-14):
请问5807读数据时候  需要先写入寄存器地址吗?

网友(2014-10-22):
请问RDA5807的I2C地址怎么设的?能和其它芯片公用一条I2C总线么?

网友:
看手冊吧,已經寫得比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