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电路+放大 仿真失败,请教高人

楼主(2010-02-03):
仿真电路
问题描述:
系统需要采集0~~100MV的一个交流信号,我采用了“经典”精密整流电路,整流后再放大。我选用LM324进行仿真,结果不对,我上传了我的仿真电路,请高人指点!!
(LM324为单电源运放,运放的V+接VCC电源,GND便接地)

楼主:
加了图片,方便大家谈论

网友:
(LM324为单电源运放,运放的V+接VCC电源,GND便接地)
精密整流 得双电源,中间有-Vi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24为单电源运放,运放的V+接VCC电源,GND便接地)
精密整流 得双电源,中间有-Vi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说的对!需要双电源!

在有你的附件不能下载?没有办法给你仿真!

网友:
1. 楼主电路有错误,且参数设置不当,致使后两级无波形。
2. 两放大单元反馈电容太大,即使有波形输出,幅度也将大打折扣。
3. 单电源的精密整流和放大,LM324根本不能胜任。
若用单电源,需要采用可单电源的、满摆幅输入输出的运放,例如LMC6482、6484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好:为什么帖子里的图天都不能显示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是不准上传图片了吗?

网友:
To 【7楼】 eaststream

阿莫站长昨天(2月2日)下午发帖:
为了提高网站的附件下载速度,我们今天已经采购了一台新的DELL服务器,专用于2M以下的附件下载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服务器功能上已经完全开,为我们即将实施的分布式服务器结构做好准备。
我们网站的服务器总数也将增加到7台。
新增加的这一台,将专用于两2M 以下的附件下载。 即以下四种资料,会来自四台不同的服务器:
    1. 文字服务器                                  几乎不限速
    2. 图片服务器(包括头像,帖子内的图片)。      几乎不限速
    3. 2M以内的附件下载服务器。                    几乎不限速,或较高的速度
    4. 超过2M的附件下载服务器。                    限速在100K以内下载,视网络情况调整。

阿莫站长今天(2月3日)下午在一个帖子中说过,要去电信机房工作。紧接着出现网站服务器连不通的情况,一定是正常维护。现在已经通了。
帖子中的图片有时显示,有时不能显示,确实如此。我想一定与维护调试有关,请耐心等待,不必着急。

网站升级通知: 今天下午会停机15分钟升级维护。 目前图片服务器维护中,请稍候...

楼主:
TO: eaststream

试了试附件不能下载,明天重新传~~
对不起大家啊

楼主:
JQ_Lin您好:
和您讨论一下:
1. 楼主电路有错误,且参数设置不当,致使后两级无波形。
   请指出那几个参数设置不当!!
   我用LM324来做仿真,IC的电源正接+5V,GND接-5V,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2. 两放大单元反馈电容太大,即使有波形输出,幅度也将大打折扣。
   电容可以更改为104吧
3. 单电源的精密整流和放大,LM324根本不能胜任。
   若用单电源,需要采用可单电源的、满摆幅输入输出的运放,例如LMC6482、6484等。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LM324不能胜任这个“任务”?请指点。

LM324的把GND接-5V,正极接+5V,这样使用效果和使用双电源效果一样的吧!!
明天我把仿真原理上传上来!!

感谢回复本贴的朋友

网友:
To 【10楼】 ddaitt999 东东

1. “我用LM324来做仿真,IC的电源正接+5V,GND接-5V,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你在【楼主位】的原图和描述均指出用的是单电源。
——在单电源下,你的原电路后两级是不会出来波形的。因为整流后的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入信号接反了。

2. “电容可以更改为104吧”
——为什么要加电容呢?

3. “为什么LM324不能胜任这个“任务”?”
——我已经说过,若用单电源,需要采用可单电源的、满摆幅输入输出的运放。而LM324不具有满摆幅输入输出的特性。

“LM324的把GND接-5V,正极接+5V,这样使用效果和使用双电源效果一样的吧!!”
——把GND接-5V,正极接+5V,这就是双电源。

至于电路中的错误和参数设置问题,用仿真截图一并回答。

更正U2:C的输入端接线,取消R4,断开C1、C2,增加R5值。
仿真结果,后两级出来波形了。注意正负半周的整流幅度的差异。

修正R1、R2的值,正负半周的整流幅度基本相同。

再修正R3、R5的值,加大这一级放大倍数,取消末级放大器,减轻零点偏移,效果又好些了。

最不满意的地方,当属两半波交接处的失真和较大的零点偏移。这就是LM324不具有满摆幅输入输出的特性的必然结果。
具有满摆幅输入输出特性的运放,会将此问题的严重程度降到很低。

太累了,到此为止吧。

楼主:
非常感谢 JQ_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