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解析程序 供大家参考(借鉴)

楼主(2010-02-03):
//--------------------------------------------------------------------------------------
//----DMX512通信协议                    ,ugg boots uk;                                           -----
//--------------------------------------------------------------------------------------
unsigned int Vdmx,Addre;
unsigned char n;
bit Bover;
void DMX512 (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清中断标置位(如果Bst上次为1这次为0)
      if(RB8==0)                                     ,cheap ugg;   //DMX512通信协议(开始位)
      {
         if(SBUF==0){Bover=1;n=0;}                      //DMX512通信协议(开始数据位)装置地址码.开始位.结束位
      }
      else                                              //数据接收
      {
         if(Bover==1){orr[n]=SBUF;n++;if(n>6)Bover=0;} //计算接收是否完毕
      }
   }else{TI=0;return;}
}

网友(2010-03-11):
回复 楼主:
你设备地址设置呢?Vdmx,Addre; ?好象没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