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DIY雕刻机 如何很好的控制精度?

楼主(2010-02-03):
翻阅了不少网络上的资料.很明显的说明,业余条件下.各位diyer的现有工具,比如:千分尺 百分表这类的通用测量手段.已经确认无法为雕刻机的高精度装配带来精度的提升.最多也就能在0.1精度以内.0.5精度以上. 如果要提高到0.5以上,必须靠软件的差值来弥补.当然.有的diyer时间十分的充沛.可以仅靠这样的工具来制作达到组装后雕刻精度在0.2范围的机器.不过他们得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磨和校准,这样就不符合性价比的原则了.所以并不适合大多数diyer的初衷.

我是新手.所以我有不少疑问请教.

如果说:下边都是假设

1:我这边有高级加工中心,可以用精度很高的雕铣中心来制作(比如阿莫这类),是否就能保证整体的加工精度?

2:更换主轴的时候,主轴大小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必须制作必要的夹具,那单纯的将夹具安装上去并把电机也更换了,这样对原先成品机器的精度有多大的影响(假设夹具精度和整体机架的精度一致的话,)我问的就是 手工更换不需要工具测量,拧上就OK 是否会影响精度?

3:用高级加工中心加工出来的精度在0.01的话,单纯的拼凑和用工具测量校准组装,精度是否有较大差距?

结论?

如果按照上边的假设于结果,(在保证整体工件制造精度保证的前提下) diyer简单的组装 是否能达到工厂所要求的指标么? 就连更换主轴这类简单的操作,对于购买成品机的朋友 是否在需要更换主轴的时候,为了保证精度而必须把机器发回厂里再此进行组装调试才能满足精度的要求?

请大虾及阿莫能简单的解决我这1小小疑惑.

网友:
外行感兴趣,论发言阿。

感觉讨论中想提问但没问到点子的东西其实是——装配精度影响。

比如你换主轴,在不更换主轴夹具,主轴的前提下,两次安装如果对水平的垂直度不同,精度肯定会受影响。
现在用的ER刀夹已经把换刀的影响减小了,以前的钻夹头同心也难保证。理论上由于刀具有长短,这个垂直度的影响会被刀具长度放大,我们应该尽可能用短刀。

我们的装配误差,可以用实际测量来弥补,当然,我想,做到0.2的相对精度还是可能的。

楼主:
恩.我要问的其实也就是个人装配精度.最后一句话也是不错的.不过所要付出的劳力成本是无法估计的.

网友:
个人DIY,只要部件精度有保证,再通过精心调配,小的雕刻机精度在0.05还是有办法的,当然铣床就不是那么好搞的了。

楼主:
理论上是。只要每个部件都十分的精准。装配起来应该也是十分精准的。可以说根本不用去调试。可是。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偏差会十分的大。还必须靠打磨等方法已于修正。

网友:
电子行业上游是老大,设计环节利润最高,最有技术含量

机械行业下游是老大。零件做出来算不了什么,利润也不高。有经验的师傅能用手动的老机床加工出高精度的零件。
但是装备环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机床的装备还不怎么明显,到那些大项目上看看,风电机组、水电机组、轮船引擎,这些工程的装配环节是最费脑力的,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也是需要机械检测理论等最多的环节

网友:
不行的。
比如加工的材料内部有应力,加工之后放置一段时间,就已经变形了。装配的时候,工件受力一样会变形。

网友:
没错,阿莫说的有道理。有个在这行做了很久的师傅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装配水平很重要的。

楼主:
哎...理论还是理论.

理论上按道理来说.不考虑所有外界因数的话,就单纯的高精度零件制作然后普通的人工装配就应该得出于高精度零件相等精度的整体机器.

上天啊.太不公平了.

要是真的像理想状态如此.我们大伙diy就轻松多了.哈哈.........

谢谢各位DX于阿莫. 俺们新手还要继续努力啊.DIY不容易. 嘎嘎

网友(2010-04-21):
装配的工艺技术是高层次的技术.工艺OK,什么人做都一样.这是对大工业而言,DIY的就考师傅了.
因为装配工艺水平底下.

如生产管理也是高层次的技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