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KIC-125的资料啊?

楼主(2010-02-04):
一个电源模块。写的是日本加贺(KAGA)公司的,能输出3-12V 5A。但是在百度和GOOGLE上搜索只有卖的没有技术手册啊。上了它的官网也没找到这个型号啊。
哪位有资料的能否给上传一份。谢谢!
我想用它来驱动12V5A的电机,电源可调就可以改变转速了。

网友:
我测绘了,请参考

楼主:
想知道一下他为电机提供12V5A的电流可靠吗?这也是极限值了。

网友:
这个模块不错,这几年一直涨价

网友:
比YDS-512差一点,带过流保护的,超额定电流会降低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LS是说KIC125带过流保护还是YDS-512带?
能否提供一个实属手册或者是参考设计吗?

网友:
回6楼:两种电源模块都带过流保护,电路我都剖析过,两者都是用TL494或其它同功能芯片。YDS-512的开关管是用的N型MOS管,KIC125是P型;前者是陶瓷基板,散热能力强,后者普通环氧板。有人说YDS属工业用,KIC属民用,这个我没有证实,但本人感觉有一定道理。

网友(2013-05-12):
最近在玩M8数控电源,正好用到KIC-125,.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