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delphi中发光管的控件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02-04):
刚学delphi,找这个控件找了两天没找到,这儿应该有不少人会delphi,向高手请教

网友:
控件很多,是要圆形LED,段码管,还是LED点阵。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

USB_M8_RGBLED彩灯 (属于论坛:US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83719&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需要的是圆形LED,还没找到啊

网友:
单个LED控件?要是工控的,有专门一个套件的,到delphi窑子等等站点去看看吧

楼主:
是单个led控件,单片机控制led开关,上位机用delphi编写的,要显示led开关,通过串口通信

网友:
自己做一个彩色LED的图片就可以了
然后再做一个灰色调的

网友:
最简单确实是1楼说的shape
设置为圆形。大小控制好。然后用.brush.color操作颜色

网友:
delphi有个叫啥spcom的控件有可视的状态只是,用的也是LED图标

网友:
shape 但是真实感不是很强。

网友:
网上一大堆

网友:
自带的可用Shape,控件有很多,便如ICOM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