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关于按键消抖的问题

楼主(2010-02-04):
马老师,你好。想问您以个问题,如何才能做到按键相对完全消抖,现在已加上了延时消抖,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想问下,有没更好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
状态机:
说白了,就是按键扫描程序间隔10毫秒执行一次,

   按键状态=0:  读取第一次按键状态,然后设置"按键状态"=1
     下一个10毫秒后,执行按键状态1
   按键状态=1:  再次读取按键状态
      如果:前后两次按键值相同,则判断按键;否则按键状态=0

网友:
我觉得还要将按键后延进行消抖,这样是绝对可靠了

网友:
如果真要理论起来,状态机也一样不可靠
真要可靠消拌,还是要看具体使用的按键来进行调整

网友:
消抖应该就是低通滤波,根据你按键的抖动的频率,计算出截止频率,然后做数字滤波 ,或模拟滤波都可以。。。。

网友:
干脆用硬件得了。

网友:
在我编写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中,已经给出了非常详细和实用可靠的设计方法,请各位认真学习。

网友:
马潮老师终于现身了.

网友:
两次太少。。。当前电平与上次电平状态一致,4ms一次,计10次,或1ms一次,计40次。

网友(2010-05-07):
楼上的,你的单片机不做别的事了?

网友:
10L的没用过状态机吧,才会觉得单片机不做别的事,4/1ms判断一次,中间的4/1ms大可以做别的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