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低功耗休眠的原理是什么?难道真的能把数据存在空气中?

楼主(2010-02-04):
在CC2430协议栈下,做低功耗程序,因为用的TI的Z-stack,可以设置休眠时间。这个参数我设置的是2000毫秒,对coordinator和endpoint均有效。
我用串口助手在coordinator端发了一包数据请求,coordinator发到endpoint,但这时endpoint休眠了,2秒后,endpoint的LED亮了,coordinator的串口返回了endpoint的数据,endpoint的LED再次熄灭,进入休眠模式。
难道zigbee真的可以把数据包存在空气中?

网友:
哈哈,笑死俺了。

网友:
古代就有了,什么什么余音能绕梁三日。

楼主:
我晓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撒,但是zigbee到底是怎么实现这种功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CC2430协议栈下,做低功耗程序,因为用的TI的Z-stack,可以设置休眠时间。这个参数我设置的是2000毫秒,对coordinator和endpoint均有效。
我用串口助手在coordinator端发了一包数据请求,coordinator发到endpoint,但这时endpoint休眠了,2秒后,endpoint的LED亮了,coordinator的串口返回了endpoint的数据,endpoint的LED再次熄灭,进入休眠模式。
难道zigbee真的可以把数据包存在空气中?

楼主可能理解错了,coordinator和router是不休眠的,设了参数也没用
endpoint每2000毫秒休眠一次,醒来后连接父节点(coordinator或router),查询是否有自己的消息,如果有则接收
数据没有存在空气中,而是存在父节点中

网友:
休眠又不是死了,就不能暂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CC2430协议栈下,做低功耗程序,因为用的TI的Z-stack,可以设置休眠时间。这个参数我设置的是2000毫秒,对coordinator和endpoint均有效。
我用串口助手在coordinator端发了一包数据请求,coordinator发到endpoint,但这时endpoint休眠了,2秒后,endpoint的LED亮了,coordinator的串口返回了endpoint的数据,endpoint的LED再次熄灭,进入休眠模式。
难道zigbee真的可以把数据包存在空气中?
楼主可能理解错了,coordinator和router是不休眠的,设了参数也没用
endpoint......

对,我在协议分析仪上抓到过endpoint发到父节点上的叫data request的数据包,2秒一次,我让父节点发信息给子节点,再让子节点死机,这时候父节点出现发送数据失败。
低功耗的节点能不能收到广播数据?

网友:
低功耗的节点能收到广播数据,但是节点不能休眠时间太长

网友:
zigbee 可以两个端点直接发送数据吗?

楼主:
我觉得我这个帖子是不是有点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