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1138的64K FLASH

楼主(2010-02-04):
1138的64k flash是从0x00000000开始到多少呀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所有型号的Flash都是从地址0开始的,否则上电后中断向量表放哪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0开始到哪里结束呀

网友:
看手册,换算是0x4000000

网友:
你可以用windows自己带的计算器,算出十进制的64*1024,然后转换成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