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delsim6.0和ise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提示,哪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2010-02-04):
# Loading work.sim_test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xilinxcorelib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网友:
这应该是你的XILINX的库没有加载到modelsim中,我使用的xilinx10.1,在ISE中有自动加载库的程序。如果你是使用比较低的版本的话,可能要手动加载,载网上搜一下会有教你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知道原因了,就是没有加载库!
我用的也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