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用printf串口输出一个16进制变量值比如0x905BAA55,选择微库的时候超级终端显示正

楼主(2010-02-04):
在玩AT91SAM9260的开发板,从ATMEL官方网站上下载了《AT91SAM9260-EK Software Package for IAR 5.2, Keil and GNU》软件包1.5版,准备跑跑例程,从第一个“getting-started-project-at91sam9260-ek”例子就遇到了离奇的问题。这是个使用DBGU串口输出printf的例子
    在编译的时候遇到问题“Error: L6915E: Library reports error: 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was requested, but _sys_open was referenced”
不过在编译选项中勾上“USE MICRO LIB”选项后即可编译通过,从超级终端上看输出数据都正常;不过我不想使用微库,毕竟这个库性能太低,试着在重定向文件retarget.c中加入“FILE __stdout; FILE __stderr;”这2句话,这样不勾选“USE MICRO LIB”也可以正常输出了。
    不过我又把主程序修改了下,想测试下printf输出变量是否正常,结果就超级郁闷了,程序如下:
#include <board.h>
#include <utility/trace.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unsigned int a=0x905BAA55;
    // DBGU configuration
    TRACE_CONFIGURE(DBGU_STANDARD, 115200, BOARD_MCK);
    printf("0x%8X", a);
}
就是这个几句语句,再简单不过了,正常应该在超级终端上显示“0x905BAA55”的字样,是否勾选微库都可以正常编译链接,不过输出的结果居然会不同!
选择“USE MICRO LIB”:显示 ”0x905BAA55“
不选择 :显示 ”0x9059AA5A“
    竟然printf输出结果也会出错,确认硬件肯定是没有问题,之前显示字符串都是无误的,并且实验了无数次,不选微库始终是显示0x9059AA5A,并且输出字符串等等都能正确显示,折腾了好久实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想来想去应该还是跟 KEIL的C语言库有关系,一下子又找不出原因。
   我的环境是WINDOWS7 DELL OEM版, KEIL MDK 4.03  (换了台XP的电脑,装了MDK3.8也试过了,问题依然)

楼主:
再附上重定向文件
#include <dbgu/dbgu.h>
#include <stdio.h>

// Disable semihosting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err;

//------------------------------------------------------------------------------
///  Outputs a character to a fil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f == stdout) || (f == stderr)) {
        DBGU_PutChar(ch);
        return ch;
    }
    else {
        return EOF;
    }
}

//------------------------------------------------------------------------------
///  Returns the error status accumulated during file I/O.
//------------------------------------------------------------------------------
int ferror(FILE *f) {
    return EOF;
}

void _ttywrch(int ch) {
    DBGU_PutChar((unsigned char)ch);
}

void _sys_exit(int return_code) {
    label:  goto label;  /* endless loop */
}
这个是ATMEL官方例程里的,

网友(2011-02-13):
回复 楼主:

我刚刚试过了,两种方式都输出0x905BAA55,我这边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