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小型的电子车间需要哪些基本的设备?

楼主(2010-02-04):
如题:就是拿到PCB板后进行元件组装和调试,

网友:
电烙铁,台灯,周转筐,电源,示波器,万用表,函数发生器,等等。。镊子,吸枪,斜口钳

网友:
先进一些的用雕刻机、点胶/贴片机、回流/波峰焊接机,检测仪器要看生产对象吧~~

楼主最好找机会参观一些相关的电子器材厂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