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了解sflash.exe的用法吗

楼主(2010-02-04):
那位大师了解sflash.exe的用法吗

网友:
命令行模式你可以看一下help,再不行就看源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lp以后可以看到一个-l的命令,但是没有成功使用,这条命令貌似可以将bootloader通过串口下载到芯片里去的,请帮忙看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你用这个来干嘛?lmflash有这个功能,我以前没有成功,因为源码有问题,修改了可以下载进去,还有点小毛病没时间弄了,新版的应该可以

网友:
Sflashutility
•The sflashutility that we provide in /StellarisWare/tools/bin/sflash.exe
•Usage:
sflashtest.bin-p 0x00 -r 0x00 -c 1
-p [program address]
-r [execution address]
-c [COM port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