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买个虚拟示波器,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好不好用?

楼主(2010-02-04):
在网上看到有卖虚拟示波器的,价格1K左右或1K多大洋的,有点想买一个,主要考虑体积比较小,方便外出携带。
有谁用过这东东的,说一下好不好用,谢谢!

网友:
要接电脑。。麻烦

楼主:
主要是考虑出差时携带比较便,就是不知道其它方面性能等如何。

楼主:
有谁用过的,能否给个建议呢?

楼主:
如下图这种虚拟示波器,用过的请说下好不好用。(声明:绝非广告)

特点
1.流线型设计,体积小巧, USB2.0接口,免电源,与台式示波器类似界面,易于上手.
2.更适合于笔记本电脑,生产线维修调整,便于出差使用。
3.小的尺寸(mm):190(L)x100(W)x35(H) ,便于携带.
4.高刷新率, 高采样率,100MS/s实时采样.
5.软件支持: Windows98,Windows Me, Windows NT,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VISTA
6.20余种自动测量功能, PASS/FAIL Check 功能,适于工程应用.
7.波形平均,余辉,亮度调节,反向,加,减,乘,除,X-Y显示
8.波形数据可以按时间和电压输出到EXCEL,BMP,JPG。
9.FFT 频谱分析
10.一台电脑可同时连多台示波器,轻松扩展通道数.
11.二次开发库提供,Labview\VB\VC\Delphi\C++Builder 开发示例提供

技术指标

通道
2通道

阻抗        1MΩ 25pF

耦合        AC/DC/GND

垂直分辨率     8Bit

电压量程        10mV-5V, 9Steps

垂直精度        ±3%

时基量程        4ns-1h, 38 Steps

垂直位置可调      有

输入保护          Diode嵌位

X-Y              有

自动设置         有(30Hz to 40MHz)

外触发输入        有

水平方式        自动,标准,单次

触发斜率         +/-

触发电平可调        有

触发类型        模拟

触发源        CH1, CH2, EXT

预触发        0-100%选择

存储深度        10K-32KB/CH

单次带宽        DC to 40MHz

最大实时取样率        100MS/s

取样率选择        有

辉线显示        点/线,波形平均,余辉,亮度调节.

网络       开/关

垂直模式        CH1, CH2, Dual, ADD

光标测量       有

频谱分析仪

通道
2通道

算法
快速富氏变换,反向,加,减,乘,除.

带宽       40MHz

光标显示      频率,电压

数据点       10K-32K每通道

配套       S/W CD, probes, manual, USB cord

应用程序:

软件支持: Windows98,Windows Me, Windows NT,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VISTA

二次开发:

提供常用开发平台下的DEMO源代码(VC、CVI、VB、LABVIEW)和开发技术支持。

网友:
用过汉泰150m的,好像2,3千吧。
用起来没真实示波器好用,但基本功能都有。但是要连电脑麻烦,有时电脑还得打开其它软件,打算买个手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想买个方便携带的,一般是出差携带,功能比较全的,价格1~2K以内的,如果有手持的当然更好。

楼主:
虚拟示波器......
真的很少人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算了,我隔壁公司的就买了个,好像就是汉泰的,就是图个方便,结果后来没用了,说不是一体机太麻烦,电脑不可能离调试平台很近,用笔记本的话,在调试平台上也占地方,所以搞得很多时候测试和查看波形、点鼠标操作都手忙脚乱的,而且性能一般,他们后来还是买了个什么牌子,英文有W有O有M什么的,我没听说过的杂牌,还用的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