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A以上的发光二极管有吗?

楼主(2010-02-04):
我想做个电路,用于火车站的建模上,但是在模仿信号机点灯电路上碰到点麻烦,特向大侠们请教:
一个5mm或8mm的发光二极管,要让它通过50mA以上的交流电流,当然交流电流能通过80mA是最好了!请问选用什么样的发光管啊,因为我要安装在环氧树脂板上啊!

网友:
如果不介意LED的亮度,可以在二极管上并一个60欧姆的电阻。

如果要求LED达到50或者80mA的亮度,只能选择1W的LED了。

网友:
实在买不到50~80mA的LED,自己做个外壳,里面放上几个LED。

网友:
搜索 CERR Q5  或者 CERR Q3  之类

网友:
如果只是用于指示的话,装个1W的LED会把人吓到的,而且大功率LED的散热也是问题。

网友:
有3528 SMD封装的150毫安的。我用过,白光, 很不错的。DIP封装的80毫安的散热不行。不能大量生产的。

网友:
有一种封装叫食人鱼的.
我见小鬼子车上用来做刹车灯
三个LED并联,电流250ma

网友(2010-03-13):
食人鱼的大多数厂商还是做到20ma,极个别的厂家有40ma的产品,还有,交流电流led能看到频闪,效果不大好,可以找一下5050封装的0.5w的贴片的灯珠

网友:
cree的LED最大功率可以到3W,LZ可以去www.shoudian.com看看,HOHO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用5050贴片封装的 LED,颜色自己选。有0.2W和0.5W的.对应的额定电流为75毫安和150毫安.0.2W的我用的比较的多,做LED灯具的时候用.设计的时候,控制好电流在60毫安左右就可以了 ,既可以达到亮度的要求,使用光衰也小.设计PCB的时候,如果排列的比较密集,要用双面板,加过孔,一定要多.呵呵 .自己的一点使用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4247596?u=iq1789
有呀
淘寶找一下 4晶/8晶 的 應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