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F7020的几个问题!初学者,问题比较弱,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0-02-04):
大家好,初次研究RFID,打算采用ADF7020做ASK调制,调制深度为99%,频率为915MHz,采用曼彻斯特编码。

(1)ADF7020跟控制器接口的问题
     资料上介绍ADF7020有SPI接口(SREAD、SData等)和DATA IO和DATACLK,我只要用ADF7020完成915MHzASK调制,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方式,请问怎么跟CPU连接,曼彻斯特编码怎么发送出去?
(2)ADF7020调制深度的问题
     ADF7020调制深度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由寄存器REG2的DB9-DB14和DB15-DB20所决定?这两个高电平对应的功率和低电平对应的功率如何确定调制深度?资料上讲ADF7020调制深度可达30dB,这个我有点不明白,是不是峰值电压与谷底电压的dB差?还有Datasheet的27页上REG2的DB15-DB20及DB9-DB14所对应的dBm值是怎么算的?按照手册给的是-16dBm+0.45*x(0<=x<=31),那当x=31的时候,为什么算出来是13dB?-16dBm+0.45*31不是=-2.05dB吗?
(3)关于ADF7020输出功率的问题
    Datasheet上讲ADF7020输出功率从-16dBm-13dBm,这个具体指的是哪方面的参数?
(4)曼彻斯特编码问题
    ADF7020的SPI接口(SREAD、SData等)是不是只能用来设置和读取ADF7020的参数,比如发射频率,调制方式等。那曼彻斯特编码(就是要用来调制915MHz载波信号的编码)如何发给ADF7020呢?比如我要发送0xB6这个数据,其对应的曼彻斯特编码为:
    10 01 10 01 01 10 10 01
    这一串码怎么发送到ADF7020中,并且实现ASK调制,最后RFOUT输出对应的射频信号呢?是通过SPI接口发送,还是用DATA IO进行发送?

网友(2011-07-20):
顶一个,目前我也在学习中!回复【楼主位】jackyren

网友(2015-12-03):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