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启动求助

楼主(2010-02-05):
首先十分感谢坛内的各位朋友,能够将自己在调试当中的经验与大家分享。我在论坛中搜索了相关主题,得到不少启发,怎奈调试依旧失败,故前来开贴咨询。
我已经将电路化为最简,用充满电的诺基亚BL-5C为模块供电,其他脚一律不接,很悲剧的是VDD信号在出现1S多的高电平后依旧变低,此过程中模块测试点的BAT电源仅出现200mV的下跌,应该满足它的要求,实在不得其解,怀疑模块是不是有问题。希望坛内的仁兄能够提供思路,帮助我完成调试。谢谢

网友:
有个启动脚需要控制,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的,igt。拉低后60ms多点vdd拉高,再过1S多一点就变低了。手册上的启动时序图有画TXD和VDD一起拉高,没有出现该情况。而且正常情况下VDD拉高1S内powerdown应该也会拉高,该现象也没有出现。调了4天了,没有结果。。。

网友:
好像时间太短了

楼主:
确定了。模块挂了。换了一个就好~多谢大家~

网友:
M590采用英飞凌7880单芯片解决方案,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SM/GPRS纯数据工业级通信模块,提供优质的短信和数据传输服务,该模块具有低功耗(待机功耗2.5毫安)、温宽大(-40至+80)、独特的AEsft软件加密协议功能,而且属于业界体积最小的模块28mm*24mm*11mm (长*宽*高),目前正大批量应用在电力系统、车载、无线数传、无线监控等工业级领域,附件是详细的M590产品规格书,请查看,欢迎与我联系 深圳市有方科技北京办事处 蒲先生 13488653038
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PRS模块

功耗低:待机功耗2.5MA

温宽大:-40—80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开放1Kbytes数据区供客户使用

独特AES软件加密功能

PMB7880集成了基带、射频(收发)以及电源管理四颗芯片

编码方式:CS-2传输速率可达到13.4KBPS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支持串口复用(多路复用)功能

支持DNS域名解析

支持GPRS认证指令

支持TCP/IP功能

支持FTP传输功能

支持CSD业务

支持USSD业务

支持AMR语音编码

支持全速率半速率AT切换(通过AT指令来控制时间)

软件本地升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