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关于ICC的使用和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10-02-05):
我现在用的是ICC7.16A版,液晶显示的问题是,我想放张图片到ATmega32中,
定义图片:const unsigned char image[] ={.......};
调用图片该怎么写啊???
按下面这样写不知道行不行:
void show_pic(flash unsigned char *image)
{
  unsigned int i,j,pic;
   LCD_set();

  for(i=0;i<176;i++)
  {
   for(j=0;j<220;j++)
   {

        LCD_WR_DATA(*image++);

   }
   }

}

新手来着!!!!!!

网友:
可以啊……一般旧使用这种方法的……不过为什么要写成2重循环呢……
直接做一重循环从0到(176*220) - 1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