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软件 SSCOM3.2 的问题,还真让人郁闷。

楼主(2010-02-05):
串口调试软件 SSCOM3.2 一直是俺比较常用的,最近调试程序,接连碰到两个问题,建议大家不要使用这个版本软件!至于其他版本俺也没有。

其实这类软件蛮多的,只是最初用的就是它,都好几年了。所以一直没怀疑过它有问题,具体说下吧:

1、奇偶校验功能。开启之后,发送数据,对方收不到。使用 ser232mon监视,发现 SSCOM3.2并未切换到目标模式。就是说,这个软件的奇偶校验是无效的。

2、普通的 8 0 0 1 模式下,发送某些十六进制数据,接收方会产生错误,同样用ser232mon监视后,发现,发送的数据就是错的!

这两个问题分别耽误了俺两、三天的时间。

遗憾。。只好弃用了。

【不知道发到哪儿好了,请移动到合适的版块】

网友:
用Accessport吧 带串口助手和监视

用了20多个类似软件
自己写过几个,都不理想

目前没发现有比Accessport好用的了

楼主:
换这个了。这个还可以。不过不能发附加码。。
Serial Port Monitor

http://www.eltima.com/products/serial-port-monitor/

Serial Port Monitor is a professional and powerful system utility for RS232/422/485 COM ports monitoring. The program monitors, displays, logs and analyzes all serial port activity in a system. This is an ideal way to track down problems that may occur during application or driver development, testing and optimization of serial devices, etc.

Serial Port Monitor also offers advanced filtering and search, professional built-in terminal and data exporting options, user-friendly and flexible interface among its key advantages. It is a completely software solution, you don't need any additional hardware to use 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个监视软件啊。。还得注册,不如那个 ser232mon 呢。。

Serial Port Monitor 很不错。推荐使用

楼主:
下载了个安装,看了下,感觉不好。卸了。

网友(2015-02-26):
求助 SSCOM32里面流控制,传输一个文件,从机接收到一定大小数据后发送"停止",然后SSCOM32就停一下,等从机发送"开始"再接着开始发送.
不知道要怎么弄.

网友(2017-03-31):
请用最新的sscom5.12版本。

网友:
大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