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说的delphi在中国不行了,是不是因为它不再升级了,所以以后出新系统后它就不能在新

楼主(2010-02-06):
所以如果现在才开始学上位机软件的不要选择它了?

楼主:
我徘回很久才决定学delphi的呢…现在又说它在中国不行,晕~

网友:
delphi在全世界都不行了吧

网友:
delphi 2010都出来了

网友:
DELPHI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不要怕呀,估计WINXP还能用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很多地方都还在用WIN95呢,所以DELPHI7就够用了,学它吧,没错

楼主:
哦,那就学它吧!

网友:
编程,学的是思想,不是工具。

网友:
建议学微软的

网友:
Delphi 2010 非常好用,很好的支持Win7,反而不支持老的操作系统,例如WIN9x

网友:
delphi 7不支持unicode,delphi2010 很多d7的控件不能用,程序要修改,所以很麻烦

网友(2010-04-28):
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答案的。
一些公司不愿使用Delphi原因多是怕找不到维护的人,简单说就是降低成本知道不
而不是什么武功高低的问题,何况只要是会Delphi的人都会VC或C# 反之非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