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PROTEUS时找不到hhctrl.ocx,打开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02-06):
PROTEUS7.2版本。在家里打开失败,说是找不到hhctrl.ocx,重装过后也是一样,同一个软件,在公司里就可以安装并能顺利使用。之后回到家,把电脑换了新硬盘再装,也是打开失败。杯具!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开始-运行
regsvr32 hhctrl.ocx
如果还不行,那么估计你装的XP系统估计是深度优化,或者GHOST版的,里面把帮助文档相关的东西全删了

楼主:
装的是GHOST的,有可能深度优化了,等会再换个系统试一下

楼主:
换了一个7.4又可以用了,先不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