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网友用过SONY的PCM-M10或D50的

楼主(2010-02-06):
我以前一直是用MD的,但一次同学不慎插碟时把磁头弄坏了变成了单放机,就没有用,过了一段时间买了一台ipod nano 听了一段时间觉得和MD(我的MD是支持pcm录音的HI-MD)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没听一段时间就和朋友换了一台meizu,前一段时间了解D50很不错就是太贵,几天前从网上了解到了M10,所以问问有用过的网友机器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一直有做个pcm数字录音机的冲动,但一直没有时间,等下学期做毕设是试试,几千块钱送给小日本感觉有些……

楼主:
怎么,没有人用过么?

网友(2010-10-07):
坤哥,你还在纠结啊??
据说d50小音量偏音,m10有底噪,
我下个月去买d50,考研冲刺政治录个音听

网友:
我也是,看了这个板块买了个nano5,音质感觉还不如我的手机X1,目前正在犹豫D50还是M10,手里能放音乐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决不能再瞎买了,不过我估计最后选择D50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坤哥,你还在纠结啊??
据说d50小音量偏音,m10有底噪,
我下个月去买d50,考研冲刺政治录个音听

正好M10 D50都在手 大概的说下

在直推的情况下:
D50偏音是针对低阻高灵敏的塞子 在音量1以下会出现 对高阻则没有这个情况
两者风格相似
在同样的音频音源文件下惠威试音碟转的MP3 320kps下
M10有些噪 声音显得没有D50干净
且M10两端没有D50好 M10有些中频突出的感觉
对比D50 高频稍差些 低频上倒是欠不少 无论是量感还是质感
但是中频素质相当 但刻画没有D50精细 也许于推力有一定的关系
我用的是歌德GR8塞子 不算难推 推响不难 但也不好推 声音大小相同时M10在16(满格30) D50在3(满格10)
还有歌德的SR225i耳机 可直推 M10在22 而D50在4.1左右
在声场上D50大出M10一圈

D50对M10的优点在素质上 但M10有D50无法做到的便携
两者的续航都不短 可能有25小时左右吧 没好好测试过

网友:
我用D50,D50偏音是客观事实,但是可以忽略不计,我用WESTONE W3,灵敏度很高,在很小的音量下偏音,但是在这个音量下音乐听不清楚。刚好能听清音乐的音量下,也就是1还不到,就已经不偏音了。

D50的声音,一般的MP3没得比,我主要听古典,就古典来讲,声音很正,细节丰富,解析很高。尽管所谓的声音清淡,听感不好,那看跟谁比了。比一般CD机播正版,的确不行。缺少CD的丰满,透明感,但是没有更好的MP3了,听320K的MP3跟WAV没什么区别。加两个16Gtf卡和马甲,容量36G已经很大了

网友:
阿莫安在?楼上几位不是你需要的人吗!各具所长阿莫

网友(2010-11-19):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看了这个板块买了个nano5,音质感觉还不如我的手机x1,目前正在犹豫d50还是m10,手里能放音乐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决不能再瞎买了,不过我估计最后选择d50的可能性比较大。

兄弟用啥耳机?x1推的比nano好?介绍下,手里也是x1

网友(2010-12-21):
我是D50+GR10,歌德的耳塞风格偏暖,能弥补一下d50的冷硬,d50在音质上比上代dat随身听音色上还是差一些,jvc p1pro,sony d8都比d50高上一级,就是没这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d50,d50偏音是客观事实,但是可以忽略不计,我用westone w3,灵敏度很高,在很小的音量下偏音,但是在这个音量下音乐听不清楚。刚好能听清音乐的音量下,也就是1还不到,就已经不偏音了。
d50的声音,一般的mp3没得比,我主要听古典,就古典来讲,声音很正,细节丰富,解析很高。尽管所谓的声音清淡,听感不好,那看跟谁比了。比一般cd机播正版,的确不行。缺少cd的丰满,透明感,但是没有更好的mp3了,听320k的mp3跟wav没什么区别。加两个16gtf卡和马甲,容量36g已经很大了

马甲套在哪里买???想买2个

网友(2011-05-30):
我正在用D-50。不過我都是用它的線路輸出直接功放,很少用耳機輸出。客觀地說,錄音效果不錯,重放WAV比CD還是有差距,如果與普通MP3比,算是很好的了!聽過不少IPOD的產品,IPOD的中頻很好,整體還可以,但比D-50還是有差距的。

楼主(2012-05-30):
这便是我历时两年依然没有完成的丑陋的播放器,针对HD600做的耳机驱动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便是我历时两年依然没有完成的丑陋的播放器,针对HD600做的耳机驱动级:

观摩魏老师大作

网友(2012-09-04):
最近一直在研究有没有音质能和CD机比美的无损播放器,支持大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