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个步进电机,不知道怎用!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0-02-06):
这是步进电机参数:2.6伏、 1.3欧姆    1.8°/STEP
   我手上只有ULN2003,不知道能不能用~~~~~~~~~~~如果不能我该选择什么驱动好呢!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2.6伏、 1.3欧姆 电流=2A,ULN2003是不行的,还是用驱动器或自己用驱动IC做一个吧.

网友:
CIKY这些天也在玩步进电机,
刚开始也是用ULN2003驱动的,
把程序和电路原理图已经上传论坛,
LZ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

PS:
CIKY手里步进电机个体都不大,
大多有一定年月,
唯一确定都是六线的,
无法获得更多参数。。。

网友:
2.6v电压不准的,简单点用过L298就可以了。

网友:
选用智能型的TMC223吧,集成了控制和驱动功能还具有stallguard失速检测功能

////////////////////////////////////////////////////////////////////
型号        性能
                           控制芯片
TMC211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LIN通讯
TMC222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TMC223        1个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IIC通讯 StallGuard功能
TMC428        3个电机控制芯片;SPI或step/dir控制信号
TMC454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406,classic/SPI/SD
TMC457        位置闭环芯片,PID功能,ABN编码器输入,微步2048;classic/SPI/SD
TMC401        信号转化芯片 SPI---STEP/DIR;42细分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
TMC423        3路ABN编码器处理芯片
                        步进驱动芯片
TMC23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3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TMC246        2相步进驱动芯片;1.5A;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 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TMC249        2相步进驱动芯片;MOSFETS外置;64细分;齐全的保护和诊断功能;具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技术
                                      3相步进驱动芯片
TMC332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自动高速;运动平稳;细分数2相256细分,3相171细分;S/D接口;ABN编码器输入
                     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TMC603        3相BLDC;20A;12-50V;无需Hall换向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详细资料及参考电路

TMC21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09
TMC22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2
TMC2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23
TMC428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8
TMC454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4
TMC457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57
TMC401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01

TMC42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423

TMC23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6
TMC23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39
TMC246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6
TMC249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249

TMC332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332

TMC603        http://www.trinamic.com/tmc/render.php?sess_pid=603

网友:
电流不是问题,如果手头还有,可以多几片并联用。我用过,可以增大驱动电流,也不热。
当然,如果手头没有得跑电子市场的话买L298之类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按照你们的方法试试!!!!!

楼主:
5V电压用ULN2003不加限流电阻的话会很热,但加上电阻就不转了~~~~~~~~

网友:
不用加限流,如果ULN2003在50c以下,就挺正常,可以把驱动的停转时候改写下,不要加持续的,而是中间插些0(类似于pwm一下50%)。
如果过高温度,你得先看下电机的温度,如果电机的温度可以接受的话,可以用我前贴提到的多片并联有图有真相(搞技术,不忽悠),摄像头拍的。

多片并联 (原文件名:20100207-1.jpg)
我用4片驱动两个步进电机,用两片驱动一个。其实是考虑了增加输出扭矩,采用了12v电源。DIP封装的四片叠放,中间还有空隙,有利散热,实际效果不热。

单片使用 (原文件名:20100207-2.jpg)
其实单片在较低速度下完全适用,我用的9v驱动打印机42电机。电极不热,芯片微烫,连续工作1/2小时,没发现烧毁,8-)。用步进其实,其实停转电流满大,别的时候还好说。既然只是试验,别强求了。

因为电机的内阻都很小,所以不能加限流电阻,或者你用1~1.5欧的限下,没必要。在接入5V的地方加上1,2个二极管降下压吧。

楼主:
感谢楼上的详解!

网友(2010-04-29):
2803也可以驱动
#include <stc11f02.h>          //2010年4月20 先点亮LED,然后在驱动步进电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WDT_CONTR =0xc1;
sbit led_red  = P1^7;         //sbit KAI  = P3^2;
sbit led_blue  = P1^6;     //sbit TING = P3^3;
sbit led_green  = P1^5;
sbit S1  = P1^4;
sbit S2  = P1^3;
sbit S3  = P1^2;
sbit S4  = P1^1;
sbit vin  = P1^0;

void init(void);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j,k;

        for(j=40;j>0;j--)

        for(k=42;k>0;k--);
}

static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T0中断函数
{
        TH0 = 0x00; /*计数初值重装*/
        TL0 = 0x00;
        WDT_CONTR = 0x3c;
        led_red = !led_red;
}

main()
{
        init();
        led_blue = 1;

        WDT_CONTR = 0x3c;
        P1 = 0xFF;

        while(1)
        {
/*                delay500ms();
                P1 = 0xef;
                delay500ms();
                P1 = 0xe7;
                delay500ms();
                P1 = 0xF7;
                delay500ms();
                P1 = 0xF3;
                delay500ms();
                P1 = 0xFb;
                delay500ms();
                P1 = 0xF9;
                delay500ms();
                P1 = 0xFd;
                delay500ms();
                P1 = 0xec;         */
                delay500ms();
                led_blue = !led_blue;
                WDT_CONTR = 0x3c;
        }
}

网友:
5/6线已经过关~~~ 哈哈 在向 2相4线型开进  51也因当能通了

网友:
~~~~~双成了 2贴~~~~

网友(2010-08-25):
用的比较多的还是2803吧,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2011-10-13):
肯定要用驱动IC,单片机的电流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