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96键盘问题。。。。

楼主(2010-02-06):
各位好,第一次接触FLUKE的东西,比较兴奋,但是已经被别人糟蹋过了......
手里有一台FLUCK196  键盘失灵,只有电源键好用......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小弟感谢了,有酬也可以.实在是太喜欢这台示波器了.......

网友(2010-03-19):
嘿嘿,可以解决,请联系QQ907604744

网友(2010-10-26):
新人前来挖坟
我手头有一个196,同样的问题,只有电源和复位两个键好用。
曾经寄到fluke的维修站去,他们表示没法修又给我寄回来了
于是我用酒精擦了一下导电膜,然后用铅笔重新涂抹一遍,又好用了
好景不长,现在又坏了
无论怎么搞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