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仿真单步执行可以,但是连续运行的时候就不执行了

楼主(2010-02-06):
程序很简单,就是跑马灯,连续单步仿真没有问题,但是连续运行的时候就不执行,延时调整过,时间长也是这个问题,时间短也一样,求教。。。。

网友:
现象是什么?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点step over 后avrstudio  没有反应了~!郁闷~!

楼主:
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高低电平循环;连续运行端口始终是3.1v,连续单步可以正常点亮二极管,起初以为是延时没掌握好,但是改变延时时间以后,为题依旧,以前好使的程序拿出来也不好用了,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你芯片的m103模式这个熔丝位编程了没有,那位熔丝是不要编程的..

楼主:
103模式在哪修改,

楼主:
m16没有m103熔丝位阿

楼主:
我的熔丝位配置 (原文件名:12.pn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mega128...

楼主: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om16.h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
  {}
// delay_1ms();
}

void io_init(void)
{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PORTC = 0xFF;
        DDRB  = 0XFF;//PB--OUT
        DDRA  = 0xFF;
//        DDRC  = 0x00;
}
void mDelay(uint16_t DelayTim)
{ uint16_t i;
for(;DelayTim>0;DelayTim--)
{ for(i=0;i<4000;i++)
{;}
for(i=0;i<3900;i++)
{;}
}
}

void  main()
{
        io_init();

        while(1)
        {
                        PORTA=0x00;
                        delay_nms(9000);
                        delay_nms(9000);

                        delay_nms(9000);
                        PORTA=0xFF;
                        delay_nms(9000);
                        delay_nms(9000);
                        delay_nms(9000);
                        delay_nms(9000);
                        }

}

楼主:
谁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时只支持单步调试

网友:
你的代码有用优化吗? 如果有用优化的话你的代码直接就被优化了。

楼主:
# Optimization level, can be [0, 1, 2, 3, s].
# 优化级别
#     0 = turn off optimization. s = optimize for size.
#     (Note: 3 is not always the best optimization level. See avr-libc FAQ.)
OPT = 0
#这里OPT设置为0,
别的地方还有么?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2012-11-01):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