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力传感调试OK,纪念一下 :)

楼主(2010-02-06):
留个小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wNjcwMDE2.html

网友:
什么原理?

以前见网上有人用小水瓶做的水平仪,很震撼。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 加速度 传感器吧

楼主:
重力就是加速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以为是类似陀螺仪的器件呢。
具体用的传感器是那种型号的呢?单向的还是各向异性的?

另外 linhaimi 貌似没有区分 力 和 加速度 的概念啊

楼主:
重力和加速度有区别么?

网友:
有区别
加速度是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的,重力只是一个力

楼主:
作用效果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地球上自然状态下 G = mg,初中学的。 G是重力,g是重力加速度

a = dv/dt = d^2x / dt^2 高中学的。

重力加速度大不一定重力就大。空气中物体下落还受到阻力,所以同样重力加速度,纸片自由落体就慢,你做的板子就会嘭的摔到地上。

楼主:
重力大小还和阻力有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是说,影响下落速度不只是重力,重力和加速度有区别。
还不理解的话算我没说好了

楼主:
我又没有测量下落的速度。测量的是重力加速度。

网友:
这是哪家的方案啊?

楼主:
iphone的方案 呵呵

网友(2010-03-24):
你是用什么传感器的(型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加我Q好不.,..做我师傅,,我的Q是376497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