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 你看对这个 GPIB 卡有兴趣咩

楼主(2010-02-06):
最近在掏包上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 GPIB 卡,厂家网站上提供了 Win7 x64 驱动和开发包的 :D

到手后我发现在 Win7 x64 下也不能说完全正常,厂家的一些接口不能使用,提供的一些程序无法初始化,配套 LabVIEW 的接口也不能正常初始化,不过设备管理器里面该卡的设置页面可以打开一个能向 GPIB 总线发送或接收一些字符的界面。

我想虽然别的不正常,或许和 Win7 x64 兼容性有关,亦可能是我的系统有问题,但既然设备管理器里面这个界面能向 GPIB 总线收发字符,且 3457A 正确响应了(这一点尤为重要,llycom 的转换卡无法让 3457A 正确响应,总是报告 ERR 04),所以厂家提供的开发包或许能找到用其它高级语言编程,仅仅只是简单收发的方法。

捣鼓了一个下午和晚上,终于搞定了一部分,可以正确控制和接收 6871E 的测试结果了,而且是根据 GPIB 总线上的 SRQ 事件来接收,不是主动查询方式,但这个在 3457A 上却没有成功...(其实厂家的开发包里面本来就有一个万用表界面的例子,而例子中用的万用表正好就是 6871 :D )

网友:
我已经有一个38度的GPIB了,用着足够了,GPIB能用就够了,不指望它有什么性能

楼主:
呃,那个采集 3457 和 6871 都会报错,问过 38 上一位大大,说是老版本的反而可以,奇怪得很。我买这个主要是解决采集 3457 和 6871 不报错 :D 缺点是得自己写采集程序。

解决 6871 采集问题,用 PLC=50 再测试了一次 AD588 和你的 LTZ,看来 LTZ 表现略好一点,不过不清楚 6871 本身的影响有多大,所以也可能是 AD588 和 LTZ 的表现都足够好 :D

网友(2010-03-11):
lilith 介绍一下gpib以及编程的相关知识吧,在犹豫买contec的还是llycom的

网友:
对,开个专贴,很有价值的东西

楼主:
听 llycom 大大说征集了众人意见并作出改进的更新版本 GPIB 卡准备推出了,建议等 llycom 大大的卡,因为那个有 llycom 大大提供的编写完善的上位机程序,而且对采集的电脑没有什么限制,据说还可以脱离电脑独立采集!

这个 Contec 的卡是一个 PCI 卡,这样就得找一台标准尺寸的电脑才能安装它,虽然我自己用的电脑是标准尺寸,但是用一台 4 核电脑来采集数据,功耗太大啦!我更希望用一台功耗小于 20W 的电脑来采集,但它没有办法安装扩展卡的,所以我都在期待 llycom 大大的新版本的卡。

如果能自己在上位机编程,又有具体的需要,才应该考虑这个 Contec 的卡,当然我会将我知道的都整理写出来,但老实说我对 GPIB 实际上没有什么了解,如果能得到 llycom 大大指导可能会更好,但大大好像很忙 :(、、、

网友(2010-09-06):
我是用Delphi编程的 可以驱动盘没有Delphi的Sample  我非常的郁闷,又不会翻译

网友:
望有的朋友 能发我一份  630304428@qq.com

网友(2011-03-31):
这个卡看上去不错,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有没有人做出来了啊

网友(2015-03-20):
还能找到这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