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雕刻机本身的主轴,实现刀具的磨刀

楼主(2010-02-07):
如题,雕刻机刀具在使用后的磨损是正常的事,为了能够及时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提出采用雕刻机的主轴安装上磨轮,在平台上安装为雕刻机刀具夹具,使用自动进给或是手动进给进行磨刀或修整, 都是可行的,关键是进给量的控制要适当。

夹具设计应该不是难事,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可以调整角度的夹具。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TOM

网友:
好主意!强烈建议阿莫考虑!

网友:
我朋友有一套小电摩 上面有个小砂轮 柄径是3.15的

可以在ER16 3-4的夹头上用

网友:
我在铣床上早就这样干了,一台可倾可旋平口钳夹着刀、主轴夹金刚砂轮,就这样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铣床上早就这样干了,一台可倾可旋平口钳夹着刀、主轴夹金刚砂轮,就这样磨了。

谢谢你也这样想!其实我三十年前就用这种方法了.只是在这里想知道一把刀具的标准来制作夹具.

网友:
希望高手们上一些常用刀具的图片和参数,指导新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能不能换个思路,让主轴带着刀具,在程序的控制下往砂轮上蹭。有点像磨菜刀一样,刀动石头不动。如果能实现的话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错的想法,不过砂轮很快就不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或者思路再换一下,用简易电火花代替砂轮

网友:
反正就是能不能想办法实现磨刀、雕刻自动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正就是能不能想办法实现磨刀、雕刻自动化

谢谢你的参与!实际上我的想发就是可以实现你所说的磨刀自动化呀!将刀具夹在夹具中,由于平台可以水平移动,加上主轴旋转和上下移动,就可以实现自动磨刀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先知道刀具究竟有多少种或是选定几种后,有了刀具的标准,就可以设计夹具了.

网友:
非常希望高手们介绍一下,雕刻不同材料使用的不同刀具的形状和具体的技术参数。让大家少走些弯路。最好能有一些图片。

网友:
不知道上哪能找到微型雕刻机使用的刀具的标准?

楼主:
阿莫应该有这方面的信息吧?记得雕刻线路板时,阿莫使用很多特殊的刀具,好像会有标配在雕刻机内.kaif_w是这方面的高手,我与他接触过.要是方便的话,还请kaif_w能提供些常用刀具的标准.但就我所知道,他十分忙.真的不忍心打扰他.大家稍稍等几天.今年kaif_w都在东莞过年,我们多理解他吧!过完年相信还会有网友会提供出一些标准的.

网友:
那天见过一个最小的碗形金刚砂轮,直径是40mm,30元,估计放在雕机上能用。

网友:
刻电路板用平底尖刀比较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天见过一个最小的碗形金刚砂轮,直径是40mm,30元,估计放在雕机上能用。

回复 网友D:
刻电路板用平底尖刀比较好用

谢谢两位提供的信息,我们会评估大家的建议.年后回来再好好讨论...

祝你们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