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7的系统装不了USB转RS232驱动

楼主(2010-02-07):
RT。在网上找了一天,线的硬件ID是:USB\VID_5372&PID_2303&REV_0300
也下载了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0518、USB转串口芯片PL2303的最新驱动支持win7,现在还是不能识别,请教怎么处理,不胜感激!

网友:
请用原版安装系统+破解,不要用GHOST win7 保证可以装上

网友:
我的能装

网友(2010-06-08):
碰到同样的麻烦问题

网友:
我的2303硬件 ID不一样嘛
是:
VID_067B PID_2303 REV_0300
WIN7下驱动正常

看看线里面有没有 配置芯片,有的话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