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装7812电压输出过低的原因

楼主(2010-02-07):
想请问各位大虾
为何输出只有11.6V带负载的情况下,空载只有11.8V而我的国产7812确可以达到12V。输入、输出电容也更换过不见改善目前使用1000uF。
可有人有使用经验?7812输出的电流不是很好测所以没有测,但是我测的整机电流还不到1A更不用说7812后的负载了,(同机上有使用2576、7912、7805都无此现象)还有一点在7812后面接着2576然后变成5V供应给单片机等,难道7812不能与2576连用?

注:此7812是在阿莫邮购部购买的正品。

网友:
将你的整个电路贴出来看看?

我们供应的是正品的7812。 如果仍不能解决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技术人员。

楼主:
电路因为公司的原因不能贴出抱歉,其实在7812这一块非常简单就是与DataSheet一样的用法,输入一个电容输出一个电容而已。另外我并不是质疑AM在卖假货,因为在ST的手册上就注明最低可以到11.5V,我只是想了解这一奇怪的现象,以及有无大侠有经验或经历。因为有运放会使用正负12供电,而我的负12v为7912提供,所以目前运放供电电压就成为了正11.6V加负12V。另外我也不知技术人员电话,如果AM觉得此贴不恰当可以删除。

网友:
是不是输入电压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ST的手册上就注明最低可以到11.5V
手册上最低也保证输出11.5V,那你的“带负载11.6V”不就达标了吗?

网友:
输入输出再各并一个104电容试试
另,输出电容不要比输入电容大,把输出的减到470以下看看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
呵呵,我试过用国产的KA7805输出电压高达5.27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因为公司的原因不能贴出抱歉,其实在7812这一块非常简单就是与DataSheet一样的用法,输入一个电容输出一个电容而已。另外我并不是质疑AM在卖假货,因为在ST的手册上就注明最低可以到11.5V,我只是想了解这一奇怪的现象,以及有无大侠有经验或经历。因为有运放会使用正负12供电,而我的负12v为7912提供,所以目前运放供电电压就成为了正11.6V加负12V。另外我也不知技术人员电话,如果AM觉得此贴不恰当可以删除。
抱歉没有电路,我们很难帮你解决问题。

另: 7812的电路也属于公司机密?

我们能做的,是请提供你购买的7812的批号,我们会安排技术人员做有关的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输出再各并一个104电容试试
另,输出电容不要比输入电容大,把输出的减到470以下看看
是的,104的电容是需要的。

这类线性稳压IC,输入与输出电容要设计好。

网友:
我们曾测试过正品与“国产”LM2576(国产其实是假冒品)的区别。

在1小时3A的输出测试中,“国产”LM2576的温度是65度。 正品的温度是55度。 其它我们就测不出区别。

建议楼主做一个1A的长时间温升测试。 如果温升合格,就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输出有并104输入没有并104有关系吗?好像没有要求输入并吧,不过可以试试。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输入电压不够?

输入电压约为18V应该符合要求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ST的手册上就注明最低可以到11.5V
手册上最低也保证输出11.5V,那你的“带负载11.6V”不就达标了吗?

是达标所以我并未质疑AM卖假货,只是现在运放电路我就要考虑调零问题,但是原来在电路上我没考虑这一点因为我对零点漂移要求不高。而且我在想为何国产货可以做到,而原装不行?另外我弃用国产而选原装的原因是因为发热太厉害了。

回复 网友B:
输入输出再各并一个104电容试试
另,输出电容不要比输入电容大,把输出的减到470以下看看
这个我倒是可以试试。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正常现象
这个你是指国产比原装的准?现在得出的结论如果我把发热问题解决,国产某个假货比进口强?

网友:
我就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原因是前级(7812)的输入供电能力不够,后来换了个功率大点的变压器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曾测试过正品与“国产”LM2576(国产其实是假冒品)的区别。
在1小时3A的输出测试中,“国产”LM2576的温度是65度。 正品的温度是55度。 其它我们就测不出区别。
建议楼主做一个1A的长时间温升测试。 如果温升合格,就可以放心使用。

温升确实比国产低,只要看散热片都比国产的厚几倍,国产的散热片我徒手都可以折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电路因为公司的原因不能贴出抱歉,其实在7812这一块非常简单就是与DataSheet一样的用法,输入一个电容输出一个电容而已。另外我并不是质疑AM在卖假货,因为在ST的手册上就注明最低可以到11.5V,我只是想了解这一奇怪的现象,以及有无大侠有经验或经历。因为有运放会使用正负12供电,而我的负12v为7912提供,所以目前运放供电电压就成为了正11.6V加负12V。另外我也不知技术人员电话,如果AM觉得此贴不恰当可以删除。
抱歉没有电路,我们很难帮你解决问题。
另: 7812的电路也属于公司机密?
我们能做的,是请提供你购买的7812的批号,我们会安排技术人员做有关的测试。

不是因为机密的原因,只是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我在这个论坛中,周一我会提供7812批号。

网友:
我指的是,11.6这是7812的正常工作范围。
我测过N多7812输出电压都是不一样的,但都在正常的电压工作范围。
运放调零,其中一只最好采用317或者337稳压IC.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就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原因是前级(7812)的输入供电能力不够,后来换了个功率大点的变压器解决。

当时您遇到这样的情况,输入电压没有被拉低吗?

网友:
问下楼主,你这个7812的输入电压时多大的,范围在什么位置。一般要求要超过输出电压的2-3V。即14-15V以上,才能有很好的输出效果。

网友:
运放调零和供电基本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H:
问下楼主,你这个7812的输入电压时多大的,范围在什么位置。一般要求要超过输出电压的2-3V。即14-15V以上,才能有很好的输出效果。

直接从桥堆出来并个电容就进7812了,直流18V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运放调零和供电基本无关

你的意思是在运放没有采用外围调零电路双电源不对称的情况下,输入为零输出也为零?等着听课

网友:
LZ可以换一个从前是12V输出的7812.换上去,如果和目前的情况一样的话,就不是7812的问题了,如果换上去以后,输出在12V左右,那就说明是7812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LZ可以换一个从前是12V输出的7812.换上去,如果和目前的情况一样的话,就不是7812的问题了,如果换上去以后,输出在12V左右,那就说明是7812的问题了.

国产7812往上一换立刻变成12V输出,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个插座很好试验。

网友:
自己画一个电路也出来了。。。lz保密意识太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I:
运放调零和供电基本无关
你的意思是在运放没有采用外围调零电路双电源不对称的情况下,输入为零输出也为零?等着听课

运放输出和双电源是否对称有什么关系吗?

另外,楼主的表准不准 :D 我发现国产的比如尤利德的表,10V 偏小哦,我测过几块都是 9.96V,因此如果它显示 12V,那么实际上肯定超过 12V 了。我测过国产的 78xx 都普遍偏大,不知道为何。

网友:
运放电源要的是稳,这点偏差没有问题,-6,+9的电源我都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们曾测试过正品与“国产”LM2576(国产其实是假冒品)的区别。
在1小时3A的输出测试中,“国产”LM2576的温度是65度。 正品的温度是55度。 其它我们就测不出区别。
建议楼主做一个1A的长时间温升测试。 如果温升合格,就可以放心使用。

效率没区别吗?我测过一批零售报价 ¥1.9 的 LM2596,比正品效率低一点点。

不过楼主为何把 2576 接在 7812 后面而不是前面,徒增 7812 的负担呢,这一点也很奇怪 :) PWM 会瞬间从电源吸收较大电流,所以 in/out 的电容通常都需要使用低 ESR 的,而 78xx 却不能使用低 ESR 电容以免发生振荡,所以从这一点看来,把 2576 接在 7812 后面我以为确实不妥,还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F:
我们曾测试过正品与“国产”LM2576(国产其实是假冒品)的区别。
在1小时3A的输出测试中,“国产”LM2576的温度是65度。 正品的温度是55度。 其它我们就测不出区别。
建议楼主做一个1A的长时间温升测试。 如果温升合格,就可以放心使用。
效率没区别吗?我测过一批零售报价 ¥1.9 的 LM2596,比正品效率低一点点。
不过楼主为何把 2576 接在 7812 后面而不是前面,徒增 7812 的负担呢,这一点也很奇怪 :) PWM 会瞬间从电源吸收较大电流,所以 in/out 的电容通常都需要使用低 ESR 的,而 78xx 却不能使用低 ESR 电容以免发生振荡,所以从这一点看来,把 25......

我的看法与楼上相同也担心是这个问题,把2576接在7812后面的原因也是因为温度,原先我是使用7812在加7805的两个都很热,所以使得我不得不专门安置散热片给两位老兄。我的7805主要都是给数字电路供电而7812与7912是给模拟电路供电的,而且是交流微弱信号放大电路所以担心开关电源波纹影响不敢使用2576,现在用了2576散热片是省了用起来也还可以,这样看来要重焊一块板不接2576看看情况如何?但是像我这种情况如果在不增加变压器抽头的情况下如何把发热问题控制好呢?

网友:
【22楼】 z1234 无知者

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多选择几家供货商做做对比,看看有些什么不同.

网友:
【26楼】 lilith
积分:411

效率没区别吗?
----------------------------------
    线型稳压跟开关稳压不同,线型稳压的效率约等于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所以效率上应该区别不大。

而 78xx 却不能使用低 ESR 电容以免发生振荡
-------------------------------------------
    这个有点让人费解!

网友:
对于7812,1A的电流可能是容易出问题的,大电流下要求的输入输出压差要更大一些,在大电流下因不同厂家的产品输出最大电流的能力不同,表现就是小电流时输出误差小,大电流时输出电压有的低的少一点,有的低的多一点,但是都是在正常范围内。
  手册上有图表,但要和具体的芯片厂家对应。

网友:
78XX    OUT: XX±5%

楼主:
楼上两位我就不做回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支持18楼道说法,运放供电电压上的干扰信号对输出基本上没有影响,输出是否稳定主要由输入信号决定,而供电电压的范围决定了运放的最大输出幅度。例如对于正负12V供电的运放,输入正负1V,放大倍率10,则输出可以到正负10V,如果改用正12V负6V供电,则输出幅度可能只有正10V负4V(要看是否是轨到轨运放),负电压发生了限幅。

网友:
我做元器件贸易的,因为车上的电路常用这个三端,经常和7812打交道,谈谈我的看法!
    成本原因,我们采购的都是国产的7812,根据厂家给出的数据输出电压误差在正负5%以内属于正常情况。建议你换一块7812试试,我觉得和电路无关,应该是器件输出的电压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器件本身没有问题,对电压要求不严的情况还是可以使用的)。
    其实7812等很多集成电路的晶圆都不是国内做的,大都是采购国外的,拿回国内封装出售,晶圆在出厂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了其电压的输出值,后期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国产的,正规大厂做的,要求不高,也差不到那里去!这是我侧面了解的!

    我的一个客户也是这样,他对7812的输出电压要求很严(11.9V-12.1V),这个误差范围应该是正负1%吧,刚开始在市场上拿的货,同一批次的,每次退回来好多,到现在还有近2000只,丢在仓库。
    后来没有办法,找到厂家定做,其实厂家也就是把误差范围在正负1%的挑出来给我,剩下的在市场上继续出售了,只是价格要比市场货,贵一些,不过质量还行,很少再退货了!

网友:
“在ST的手册上就注明最低可以到11.5V”,满足产品指标要求,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K:
而 78xx 却不能使用低 ESR 电容以免发生振荡......

78xx可以接低ESR电容,普通的LDO,例如AMS1117不可以。

回复 网友A:
我的7805主要都是给数字电路供电而7812与7912是给模拟电路供电的,而且是交流微弱信号放大电路所以担心开关电源波纹影响不敢使用2576

把2576接在给模拟供电的7812后面,干扰照样会窜入模拟部分。2576无论如何都应该接在7812前面的。
另外,运放调零受电源不对称影响极小,因为运放的PSRR一般都有80dB-100dB,即正负电源相差1V,引起的失调电压小于0.1mV。

网友:
【26楼】 lilith
效率没区别吗?我测过一批零售报价 ¥1.9 的 LM2596,比正品效率低一点点。
---------------------
温升不同,就表示效率有不同了 :)

65度与55度的差别不算太大。看来我们的测试结果是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78xx可以接低ESR电容,普通的LDO,例如AMS1117不可以。
   一直以为ESR是越小越好。电容的ESR等效模型如下图,由于ESR的存在(不同频率下,ESR会不同),电容滤波的时候,使得滤波不干净,存在纹波,ESR越大,纹波也会越大。

    所以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LDO不能使用低ESR电容,咕唧霖 能仔细讲讲为什么吗?个人感觉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在LDO下用钽电容滤波,听你这么一说,吓出一身冷汗……。

楼主:
看来小小78XX知识也很多,此帖受教良多。本想照相无奈手机拍出来惨不忍睹根本看不见激光打标,所以直接写型号吧
国产MC7812CT_RGN748C;AM处购买:L7812CV_GKDFJVb_CHN828

网友:
回复 网友M:
所以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LDO不能使用低ESR电容,咕唧霖 能仔细讲讲为什么吗?个人感觉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在LDO下用钽电容滤波,听你这么一说,吓出一身冷汗……。

截自LM1117手册 (原文件名:1.png)

一般的LDO的输出级是PNP或准PNP(PNP+NPN达林顿)结构,电路的频率特性决定了输出电容必须有一定的ESR才能稳定。
钽电容的ESR是适合LDO的,不用担心。只是陶瓷电容不太适合,所以一般在输出电解电容旁边再并个陶瓷电容的做法,只能用于NPN输出的78xx,不适用于LDO。

小小的三端稳压要用好还是有点学问的,这两篇文章我不是第一次贴了:
ESR, Stability, and the LDO Regulator
Linear and 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 Fundamentals

网友:
回复 网友L:

受教了,顶。

网友:
咕唧霖的理论功力着实让人佩服。

网友:
【36楼】 gzhuli 咕唧霖

78xx可以接低ESR电容,普通的LDO,例如AMS1117不可以。

多谢指教了,但为何楼主会遇到问题呢?

此外我曾经在用 6632B,以及自制的线性电源调试基于 1014 的 PWM DC-DC 的时候发现,这样的电源可能很难启动 PWM,解决方法是在电源输出并一个低 ESR 的电容,但这样做虽然让 1014 启动了,电源自己却发飚了 :D

好像 NPN 输出的电源,接到容性负载上也是不太正常:

【37楼】 armok 阿莫

我测的效率差别,在 1A Load 时也就是 79% 和 81% 这种程度的区别,温度会差那么多 :D 我没测温度,因为那个 Victor 测温枪好像距离发热点距离不同测出温度也不同,所以不知道其测量结果可信度如何了,阿莫用什么测温枪?

网友:
谢谢 咕唧霖,我把文档下载下来学习一下先。

网友:
咕唧霖,着实厉害。。
的却看到好多LDO电路只接钽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K:
【36楼】 gzhuli 咕唧霖
78xx可以接低ESR电容,普通的LDO,例如AMS1117不可以。
多谢指教了,但为何楼主会遇到问题呢?
此外我曾经在用 6632B,以及自制的线性电源调试基于 1014 的 PWM DC-DC 的时候发现,这样的电源可能很难启动 PWM,解决方法是在电源输出并一个低 ESR 的电容,但这样做虽然让 1014 启动了,电源自己却发飚了 :D
好像 NPN 输出的电源,接到容性负载上也是不太正常:

楼主的只是说电压不足,不属于我说的情况。
至于带载和空载的0.2V电压差,也很可能是PCB布线问题引起,78xx布线需注意的地方NS那篇Linear and 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 Fundamentals也有提到了。
稳压电源带容性负载的情况得实际分析,一般所说的带容性负载稳不稳定,是指无源负载的情况,如果是有源负载,情况就复杂得多,很可能负载引入的零点又会使潜在0db线以下的极点浮出0db线以上。

网友:
误差本来就在指标范围内,楼主的问题不是问题。而国产有的达到12V整只是个体差异,你没见还有12.5V的?到时候你又嫌高了。
你要的是高精度稳压电源。7812不属于你找的。你出发点就错了。
另外,开关IC不在78XX前也要和78XX并在一起啊?他是开关电源你怕啥?
还有,电流如果比较大你要考虑PCB及线材的压降了。
我一个台式机硬盘用的电源,板子上的电压是12.1V&5.1V,但通过电线后,接上硬盘,5V电压经常掉到4V7,搞得硬盘经常不工作,特别是启动不起来。如果启动(转)起来了,会正常工作好一会儿(启动电流大),但电压也只有4.8V。最后把线剪掉三分之二解决(工作时电压有4V9了)。

网友:
这一个质量投诉的帖子,一步一步转成COOL 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至于带载和空载的0.2V电压差,也很可能是PCB布线问题引起
----------------------------------------------------------------------

【48楼】 fsclub 绿林好汉
----------------------------------------------------------------------
我一个台式机硬盘用的电源,板子上的电压是12.1V&5.1V,但通过电线后,接上硬盘,5V电压经常掉到4V7

我在做 1014 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流过地线的电流使得 Load Regulation 变得非常差,后来通知布 PCB 的人把 1014 的地单独走一条线到负载点,解决得很完美,Load 3A 时 Vdrop 才 0.3mV。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一个质量投诉的帖子,一步一步转成COOL 帖了。

声明一点此帖从未是质量投诉贴,只是好奇并且想多学些这方面的知识,目地达到了很高兴至于穿裤则是锦上添花了。

回复 网友N:
误差本来就在指标范围内,楼主的问题不是问题。而国产有的达到12V整只是个体差异,你没见还有12.5V的?到时候你又嫌高了。
你要的是高精度稳压电源。7812不属于你找的。你出发点就错了。
另外,开关IC不在78XX前也要和78XX并在一起啊?他是开关电源你怕啥?
还有,电流如果比较大你要考虑PCB及线材的压降了。
我一个台式机硬盘用的电源,板子上的电压是12.1V&5.1V,但通过电线后,接上硬盘,5V电压经常掉到4V7,搞得硬盘经常不工作,特别是启动不起来。如果启动(转)起来了,会正常工作好一会儿(启动电流大),但电压也只有4.8V。最后把线前掉三分之二解决(工作时电压有4V9了)。
国产这个牌子我已经用过几批了都是12+/-0.2这样,运气好在用过的78XX系列中没见过电压高的,不过也没见过这次这么低的。
开关电源与78XX并联作用是什么?
至于你硬盘的这种情况,我一般处理方式是直接换掉整条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与78XX并联作用是什么?

我想他是说开关电源不怕18-5的压差,不必放到7812后面。并联的话7812上电流就变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与78XX并联作用是什么?
我想他是说开关电源不怕18-5的压差,不必放到7812后面。并联的话7812上电流就变小了。

我估计ilawp的意思也是这个,可是ilawp自己试过吗?如果试过能解释一下原理吗?

网友:
开关电源不怕压差大是肯定的,用线性稳压再接开关电源就失去了开关电源本来的优点了。2576直接接到18V,7812的负荷就轻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ilawp的意思也是这个,可是ilawp自己试过吗?如果试过能解释一下原理吗?

线性稳压电路自身的功耗是 I*(Vin-Vout),因此压差越大功耗越大效率越低,78xx 的功耗是有限的,即使电流没有超过该型号的限定值,但因为压差 x 电流这个功耗超过了,应该也是不能正常工作吧(我没这样做过)。

常用的比如 2596 BUCK,Ui 12V/o 5V,1A Load 时,Ci 通常在 520mA 这样,当然比用 7805 要好。实际上如果 Ui 更大效率会更高,直接接到 18V 上大约是 300mA 这样,你说怎么做比较好呢 :D

不过压差很小的情况下 LDO 效率比 PWM 高...

楼主:
LS的两位讲的我理解,但是我的意思2576与7812并联真的会大部分功耗都在2576上了吗?怎么感觉这个方案是个四不像方案。
好像类似的方案已经有人验证过了,比如用多个78XX并联实现扩流根本达不到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L:
开关电源不怕压差大是肯定的,用线性稳压再接开关电源就失去了开关电源本来的优点了。2576直接接到18V,7812的负荷就轻很多了。

但是我原先的问题是:还需要5V供给数字电路,而原先7812+7805的方案7805很热,如果按咕唧霖的说法其实更有效的方法是改变变压器的交流输出即可根本无需2576。所以我的根本初始问题在27楼已经提出:

把2576接在7812后面的原因也是因为温度,原先我是使用7812在加7805的两个都很热,所以使得我不得不专门安置散热片给两位老兄。我的7805主要都是给数字电路供电而7812与7912是给模拟电路供电的,而且是交流微弱信号放大电路所以担心开关电源波纹影响不敢使用2576,现在用了2576散热片是省了用起来也还可以,这样看来要重焊一块板不接2576看看情况如何?但是像我这种情况如果在不增加变压器抽头的情况下如何把发热问题控制好呢?

目前最佳方案视乎为:调整变压器交流输出电压正好在7812温升最低范围内而又不影响稳压效果,然后在7812与7805间加个大功率电阻限流以控制7805的热量。有没有更好的??好像之前又看到把大功率稳压管串联在05、12之间,这可行吗?如果可行对稳压管又如果选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 fsclub 用词过于简洁误导了你,他说的并在一起不是并联,是2576和7812并行,即两者的输入都接到18V,各带各的负载。
其次是你对开关电源的认识模糊。2576 18V -> 5V带1A负载也可以不用散热。

通俗点讲,线性稳压是耗能稳压,开关电源是换能稳压。
耗能稳压的意思是输入和输出的电流是一样的,电压不一样,所以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不同,这个功率差消耗在稳压管上。所以电压差越大,线性稳压的效率越低,发热越厉害。12V -> 5V 0.5A,则总输入功率6W,负载消耗2.5W,7805消耗3.5W,效率42%。
换能稳压的意思是输入和输出的功率是一样的,即输入电压×输入电流 = 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这是理想状态下的情况,实际上能量转换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输入功率略大于输出功率,但效率一般都有80%左右。转换过程的损耗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压差对开关电源来说并不需要太担心,12V -> 5V和18V -> 5V的效率没多大差别,发热基本相同。

楼主:
他说的并在一起不是并联,是2576和7812并行,即两者的输入都接到18V,各带各的负载。

这一句话点醒了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K:
而 78xx 却不能使用低 ESR 电容以免发生振荡......

78xx可以接低ESR电容,普通的LDO,例如AMS1117不可以。

回复 网友A:
我的7805主要都是给数字电路供电而7812与7912是给模拟电路供电的,而且是交流微弱信号放大电路所以担心开关电源波纹影响不敢使用2576

把2576接在给模拟供电的7812后面,干扰照样会窜入模拟部分。2576无论如何都应该接在7812前面的。
另外,运放调零受电源不对称影响极小,因为运放的PSRR一般都有80dB-100dB,即正负电源相差1V,引起的失调电压小于0.1mV。

但是如果輸入信號以地為中心點,電源不對稱相當于引入VCM,整個電路的CMRR也就受影響了
如果使用的運放本身CMRR的指標就不太好就更應該注意電源對稱的重要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并在一起不是并联,是2576和7812并行,即两者的输入都接到18V,各带各的负载。
这一句话点醒了我,谢谢

并联和并行一字之差,意思却差远了。看来我们的语言表达很有问题,同样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但是如果輸入信號以地為中心點,電源不對稱相當于引入VCM,整個電路的CMRR也就受影響了
如果使用的運放本身CMRR的指標就不太好就更應該注意電源對稱的重要性了.

楼主的电源不算很不对称,才相差0.4V而已,而且没说是同相还是反相放大,如果是同相放大本来就有VCM。
以常用的LM324来看,0.4V的电源不对称造成的失调电压比运放自身的Vos小得多。
如果要求这么高精度的应用,本来就应该选择更好的运放。

网友:
真佩服咕唧霖的基本功深厚。真的受教了。

网友:
有过一个奇贵的现象。我的一个给双核锂电充电路,输入12V过ap1510后进入bq2057。在输入12V有变化时在2057输入端也就是1510输出输电压会变,而撤掉2057后1050的输出电压基本不随输入变化。而2057是线性降压。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吗?愿闻其详。

网友(2010-07-23):
没想到LDO还有对电容ESR的要求,
看来选择元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网友:
强,领教了,论坛真是卧虎藏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说国产的散热片薄  我们买的ON正品 简直跟山寨没什么区别  但是让人家比ST的效果还要好  很是奇怪  明天上个照片

既然用了2576  就不应该从7812后边接 直接接在前边 减少7812的功耗    另外  那家的7912可以正常输出到-12   我就用过samsung、飞兆的可以  其他的绝对值都远远大于12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里的7812是正品 我们用的也是国半的 但是输出只有11.86  试了10个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