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71C拆解

楼主(2010-02-07):
(无正文)

网友:
做工不错,一个电解电容没用。分压电阻看着很普通。
这表号称DC精度达0.025%.

网友:
在暴雨般的砖头之后,UT的设计与做工进步不小!

网友:
国产还不错的表!

楼主:
基准源是MAX6190A,跟一片OP177放在一起,位于打孔的屏蔽罩和晶振之间。
TrueRMS电路是一片山寨版AD636,商标是CJ。在中间偏左,就是那个铁罐/SOIC混合封装安装位置上面的SOIC-14封装,周边有072一片,062两片。
带孔屏蔽罩内部只有电位器,没有芯片。
上部左边"C”纸条下面是一片HT1621,背面还有一片HT1621,共同组成LCD驱动电路。
上部右边屏蔽罩下面是一片TQFP64封装的IC和塑封4脚32k晶振,商标是TI型号是LSD0007,经查可能是定制的MSP430单片机。
ES51966我就不说了吧,双积分型AD转换器,DMM专用,乱七八糟功能非常多。

网友(2010-07-25):
UT71 是仿 徳国Voltcraft VC940 的吗?

网友(2011-06-21):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42DIF6Q2.JPG(文件大小:5.19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0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43TXV4GE.JPG(文件大小:5.1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04.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44XE3UHF.JPG(文件大小:4.99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0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46SVE5NH.JPG(文件大小:5.1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0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47KKT2W2.JPG(文件大小:5.5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07.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48UG9GDN.JPG(文件大小:5.3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0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49JYHXNP.JPG(文件大小:5.5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09.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50WU88TW.JPG(文件大小:4.8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10.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51QA3T4M.JPG(文件大小:5.09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1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52KILN2R.JPG(文件大小:4.6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1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53SB0PRJ.JPG(文件大小:4.8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1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50854H00QU3.JPG(文件大小:4.9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414.JPG)

网友:
vc940是71的代工

网友:
引用图片【7楼】wwwavr

网友(2011-08-18):
国产表做成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2015-02-07):
13楼说的确实没错,国产表做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优利德竟然有做成这样的表?
不错了。

网友:
我也有块这个表,有个缺点,就是反应速度有点慢。

网友:
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