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车载DVD的一个插口是否可以读U盘和SD卡。有图片。

楼主(2010-02-07):
家里车上有个车载DVD,防震效果很差,车一震就自动关了。根本没法看。然后我看见壳子上有2个口,正好是USB口,和SD卡口。但是没有插座,就是塑料壳子上留着2个口。我觉得应该能用USB或者SD的,下载进去视频就能播放。找了找,电路板上有个接口。不和其他地方连的。上面写着。 (GND MCLK BS SD0 SD1 SD2 SD3 dot 3V3 +5V DP DM GND)  从左到右。我觉得可能这个跟USB 和SD卡 有关吧。但是我自己又查不出来。所以来这里请教一下。  假如是的话,我想自己接U盘和SD 卡的。  我拿手机照的  照的不清, 就能大体看看。  我一直在线。如果大家还要知道电路板上的芯片型号什么的, 我用文字描述吧。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在网上搜到一个产品的图片  和这个一模一样。
(GND MCLK BS SD0 SD1 SD2 SD3 dot 3V3 +5V DP DM GND)   我主要就想知道一下  这些是什么意思

网友:
sd usb 的信号线

楼主:
是信号线吗?  能和说说具体怎么接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东西拆了,

楼主:
VCC是电源接入、GND为接地,DP、DM是差分信号;PORT-、PORT+是数据负、正信号。USB里面的DP等同PORT+;DM就等同PORT-
右面的那4个就是USB口。我按顺序焊了个USB座,插了U盘,怎么也没反应。看来是这个型号本身就不能用吧。最后我哥说不弄了。准备按摄像头做倒车雷达。

网友(2010-06-16):
+5V DP DM GND 就是USB的...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2013-10-12):
楼主有想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