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元投影仪!图解M8投影仪DIY

楼主(2010-02-07):
(转自http://blog.zol.com.cn/1417/article_1416873.html)

点击申请100G网络U盘注册即有8G网络U盘

投影仪虽然不算是家庭必备的家电,不过如果可以的话,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 拥有一台,放在家里看电影,那感觉是电脑显示器屏幕或者电视所无法给予的。那有没有想过自己DIY一个呢?有个牛掰的煤油就真的这么干了,成本才十块钱左右,多图为证。

在盒子上边挖一个洞 (原文件名:2.jpg)

M8是放置在这个位置 (原文件名:4.jpg)

孔那边放的是个放大镜,成本基本花在它身上了 (原文件名:5.jpg)

投影在墙上的华丽效果图 (原文件名:9.jpg)

网友:
图像大了,亮度肯定大打折扣。

网友:
以为是mega8做投影仪!!

看了要吐学!

不过要顶一下

网友:
这个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看才行啊!

楼主:
刚才马上去买了两个放大镜

亮度问题啊

网友:
很强大呀~~~

淘宝上有些投影仪很小,卖1000千多呢。这么小,应该放不下一个LCD吧,不知道原理,有没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看才行啊!

绝对的

网友:
我打算用3310做个简易的
可以用台式幻灯机+高清笔记本屏做,就是注意换光源,可以考虑投影机灯泡或镝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种产品用的是LCOS光学器件,光源用高亮白光LED。

网友:
强,完全按照投影仪的原理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强大呀~~~
淘宝上有些投影仪很小,卖1000千多呢。这么小,应该放不下一个LCD吧,不知道原理,有没高人解释一下?

额~~~~~~~~~~这个叫凸透镜成像~~~~~~~~~~应该没错吧????呵呵

网友:
买台PSP拆了,背光自己DIY一个大功率LED板,效果比这好多了。

网友:
上当了,我也以为牛人出现了,哈哈
干脆mege8加个小尺寸tft搞个小投影吧

楼主:
我用那我的手机做了,也是一样的效果……

就是亮度,暗了,要是把背光换了,效果会很好了

还可以自己随意调节画面的大小,哈哈

顺便说点经验,对于这种最原始的凸透镜成像的投影仪来说,
1.放大镜的直径越大,亮度会越高

2.焦距越短的,亮度越高

网友:
【13楼】 VERY VERY低调

顺便说点经验,对于这种最原始的凸透镜成像的投影仪来说,
1.放大镜的直径越大,亮度会越高
2.焦距越短的,亮度越高
--------------------------------

你的说法有问题。直径大小限制成像大小,焦距只确定光源,透镜和画面之间的距离。与亮度没有必然关系。

应该这样说:画面越大;亮度越低!

网友:
纠结一下M8

网友:
M8呢。在哪呢

网友:
最近不大过来,  一过来就上当了

网友:
M8不便宜呀。
不过回头我去买个回来试试。。我的58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2010-03-09):
meizu m8,还以为是Mega8呢

网友:
很有创意!!玩玩还行!

网友:
确实 very very 低调

网友(2010-09-08):
看来学好物理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那张投影效果照片上面的文字左右倒置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张投影效果照片上面的文字左右倒置才对.
你看得真细心!
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标题党!!!!!!!!
就算用彩屏也不是随便就能做投影的,屏幕容易被灯光烤坏,散热是问题。

网友:
上当了  这怎么是投影仪呢  整个一凸透镜成像!

网友(2010-10-16):
哈哈这个德在漆黑的夜晚才行啊。

网友:
捉拿标题党

网友:
面壁,想成mega8了

网友(2011-04-23):
牛!谁敢说国人没有创新精神!

网友(2012-09-21):
挺有创意啊

网友:
一种新思路,不过有误解

网友:
以为是M8单片机做的投影仪

网友:
效果果然很华丽

网友:
楼主淫才,标题更淫才

网友:
这个亮度能看清吗?

网友:
孔那边放的是个放大镜,成本基本花在它身上了

网友:
原来M8指的是这个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