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测距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其几天在淘宝网买了个超声波测距的模块,掌柜给的资料不怎么多,我想问下测试程序中的  定时器1所得的时间为什么还要乘以12?按照说明书的说法,ECHO引脚输出的高电平时间就是声波走一个来回所用的时间。晕了。
这是程序:

//超声波模块ME007显示程序
//晶振=8M
//MCU=STC10F04XE
//P0.0-P0.6共阳数码管引脚
//Trig  = P1^0
//Echo  = P3^2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sfr  CLK_DIV = 0x97; //为STC单片机定义,系统时钟分频
                     //为STC单片机的IO口设置地址定义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
sbit Trig  = P1^0; //产生脉冲引脚
sbit Echo  = P3^2; //回波引脚
sbit test  = P1^1; //测试用引脚

uchar code SEG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0-9
uint distance[4];  //测距接收缓冲区
uchar ge,shi,bai,temp,flag,outcomeH,outcomeL,i;  //自定义寄存器
bit succeed_flag;  //测量成功标志
//********函数声明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delay_20us();
//void pai_xu();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int distance_data,a,b;
   uchar CONT_1;
   CLK_DIV=0X03; //系统时钟为1/8晶振(pdf-45页)
     P0M1 = 0;   //将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1 = 0;
     P2M1 = 0;
     P0M0 = 0XFF;
     P1M0 = 0XFF;
     P2M0 = 0XFF;
   i=0;
   flag=0;
        test =0;
        Trig=0;       //首先拉低脉冲输入引脚
        TMOD=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16位工作方式
        TR0=1;             //启动定时器0
        IT0=0;        //由高电平变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打开定时器1中断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0

while(1)         //程序循环
        {
  EA=0;
             Trig=1;
        delay_20us();
        Trig=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在Trig引脚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TH1=0;          //定时器1清零
        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while(TH1 < 30);//等待测量的结果,周期65.535毫秒(可用中断实现)
        TR1=0;          //关闭定时器1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if(succeed_flag==1)
             {
                   distance_data=outcomeH;                //测量结果的高8位
                   distance_data<<=8;                   //放入16位的高8位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outcomeL;//与低8位合并成为16位结果数据
                   distance_data*=12;                  //因为定时器默认为12分频
                   distance_data/=58;                   //微秒的单位除以58等于厘米
             }                                      //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  Y米=(X秒*344)/2
                                                               // X秒=( 2*Y米)/344 ==》X秒=0.0058*Y米 ==》厘米=微秒/58
    if(succeed_flag==0)
                   {
                        distance_data=0;                    //没有回波则清零
                           test = !test;                       //测试灯变化
                   }

     ///       distance=distance_data; //将测量结果的数据放入缓冲区
     ///        i++;
            ///         if(i==3)
          ///             {
          ///               distance_data=(distance[0]+distance[1]+distance[2]+distance[3])/4;
     ///        pai_xu();
     ///        distance_data=distance[1];

           a=distance_data;
           if(b==a) CONT_1=0;
           if(b!=a) CONT_1++;
           if(CONT_1>=3)
              { CONT_1=0;
                b=a;
                conversion(b);
              }
          ///                 i=0;
          ///                }
         }
}
//***************************************************************
//外部中断0,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INTO_()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是0号
{
     outcomeH =TH1;    //取出定时器的值
     outcomeL =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succeed_flag=1;   //置成功测量的标志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用做显示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是1号
   {
         TH0=0xfd;    //写入定时器0初始值
         TL0=0x77;
         switch(flag)
           {case 0x00:P0=ge; P2=0xfd;flag++;break;
            case 0x01:P0=shi;P2=0xfe;flag++;break;
            case 0x02:P0=bai;P2=0xfb;flag=0;break;
           }
   }
//*****************************************************************
/*
//定时器1中断,用做超声波测距计时
timer1() interrupt 3  // 定时器0中断是1号
    {
       TH1=0;
       TL1=0;
     }
*/
//******************************************************************
//显示数据转换程序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uchar ge_data,shi_data,bai_data ;
    bai_data=temp_data/10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_data=temp_data/1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_data=temp_data;

    bai_data=SEG7[bai_data];
    shi_data=SEG7[shi_data];
    ge_data =SEG7[ge_data];

    EA=0;
    bai = bai_data;
    shi = shi_data;
    ge  = ge_data ;
         EA=1;
}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bt ;
    for(bt=0;bt<100;bt++);
}
/*
void pai_xu()
  {  uint t;
  if (distance[0]>distance[1])
    {t=distance[0];distance[0]=distance[1];distance[1]=t;} /*交换值
  if(distance[0]>distance[2])
    {t=distance[2];distance[2]=distance[0];distance[0]=t;} /*交换值
  if(distance[1]>distance[2])
    {t=distance[1];distance[1]=distance[2];distance[2]=t;} /*交换值
    }
*/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模块买过来你测距成功了没?我也买了这个模块,但我用的单片机是avr,自己写程序,还没成功。定时器1中系统时钟12分频,分频后,计数一次所用的时间是原先的12倍,所以计数值要乘以12。掌柜给的资料确实少,连硬件电路都没有,真有种被骗的感觉,期待和你继续讨论。

网友:
#include<iom16.h>
#include<intrinsic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distanc,predistanc,j;
uchar outcomeH,outcomeL;
uint succeed_flag;
__flash uchar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__flash uchar ACT[4]={0xfe,0xfd,0xbf,0x7f};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m)
{
  uint i;
  for(i=0;i<m;i++)
      ;
}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0x00;
  DDRA=0xff;
  PORTC=0x00;
  DDRC=0xff;
  PORTB=0x00;
  DDRB=0xff;         //PB0口设为输出口,1111 1111
  PORTD=0x00;
  DDRD=0xfb;        //PD2口设为输入口,1111 1011
}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void)
{
  TCCR1B=0x00;
  TCNT1L=0x00;
  TCNT1H=0x00;
  TCNT2=0x00;
  TCCR2=0x00;
  TIMSK=0x00;
}
//***********外部中断0************************
#pragma vector=INT0_vect
__interrupt void int0_isr(void)
{
  outcomeH=TCNT1H;
  outcomeL=TCNT1L;
  succeed_flag=1;
  GICR=0x00;
}
//***********显示程序(T/C2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2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
  TCNT2=0x83;
  if(j++>3)j=0;
  switch(j)
  {
  case 0:PORTA=SEG7[distanc%10];PORTC=ACT[0];break;
  case 1:PORTA=SEG7[(distanc/10)%10];PORTC=ACT[1];break;
  case 2:PORTA=SEG7[(distanc/100)%10];PORTC=ACT[2];break;
  case 3:PORTA=SEG7[distanc/1000];PORTC=ACT[3];break;
  default:break;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timer_init();
  TCNT2=0x83;                     //t/c2 1ms定时初值
  TCCR2=0x04;                     //64分频
  TIMSK=0x40;
  SREG=0x80;
  while(1)
  {
    SREG=0x00;
    PORTB=0x08;             //0000 1000
    Delay_us(20);
    PORTB=0x00;                 //从PB3口发射20us的高电平
    while((PIND&0x04)==0)      //等待接收端变为高电平
    {;}
    succeed_flag=0;
    MCUCR=0x02;
    GICR=0x40;                  //开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中断
    TCNT1L=0x00;
    TCNT1H=0x00;
    TCCR1B=0x02;               //开定时计数器1,8分频
    SREG=0x80;                 //开总中断
    while(TCNT1H<2);        //在65.535ms的计数时间内等待中断
    TCCR1B=0x00;
    GICR=0x00;
    if(succeed_flag==1)
    {
      predistanc=outcomeH;
      predistanc<<=8;
      predistanc=predistanc|outcomeL;
      predistanc=predistanc/5.8139;
      distanc=(uint)predistanc;
    }
    if(succeed_flag==0)
    {
      distanc=0;
    }
  }
}
顺便传一个我根据商家提供的原理编写的avr程序,还没调出来,不知道错在哪,困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人回复哦,我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外部中断一直有,定时器1的计数值没法读出来,显示一直为零。这样问题请高手指教,avr编程初学。。。。。。。。

楼主(2010-03-09):
回复 网友A:

好久没上来了。
那个模块我用AT89S52单片机控制的。看那个源代码是用的STC的单片机,并且把接TRIG的那个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呢。我刚自学单片机不到一个半月,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天用那模块做实验,不小心把模块上的一个芯片给烧了,三十几块rmb就给没了,还伤心了老一会,还没研究透咧,那学生商家给的资料比较少,有问题他和你商量着,弄半天给不出个解决方案,也怪自己单片机没学好,程序还没搞出来,芯片冒烟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此模块的资料传上来分析下,把模块的清晰图片也传上来,也想学习下.另外能探测多远?

网友:
记号。关于超声波测距模块的问题

网友(2010-05-25):
楼主,我也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模块。不知道你实现功能没有?我的结果出不来。我想知道怎么解决,我总觉得是超声模块的问题。
qq 583437109 希望和楼主进一步交流

网友:
超声测距模块非要用两个定时器?

网友:
这个模块我用89S51驱动成功了,但精度不高.而且最远时80CM.只调试了半天,明天继续.

网友:
最新进展:精度很高了.原因是 predistanc=outcomeH;
      predistanc<<=8;
      predistanc=predistanc|outcomeL;
      predistanc=predistanc/5.8139;
      distanc=(uint)predistanc;
大家把算法改一下就可以了.
目前最远距离是1.3M.
可能电压电流供给不足,改天我用实验室的电源供下电.

网友(2010-11-18):
回复 网友C:
最新进展:精度很高了.原因是 predistanc=outcomeh;
      predistanc<<=8;
      predistanc=predistanc|outcomel;
      predistanc=predistanc/5.8139;
      distanc=(uint)predistanc;
大家把算法改一下就可以了.
目前最远距离是1.3m.
可能电压电流供给不足,改天我用实验室的电源供下电.

号称5米的,实际最远才1.3?探测的是什么物体?这个电压不就是5v吗?

网友(2011-06-08):
有没有原理图呢???

网友(2012-03-03):
这个模块我做过实验 最远测到2.1米

网友(2013-08-31):
各位,为什么我的波形输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串口输出数据却极不稳定呢?我用定时器计算的高电平时间算出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