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贴个我第一次做的DS18B20温度计,含DELPHI上位机曲线图和PCB

楼主(2010-02-07):
闲着无事就搞来玩玩, 上位机用DELPHI编写,其中用到的三方控件有ComPort4.0,Raize5.2控件包中的LED控件和TeeChart7.0.0.6,可显示实际温度值和ROM序列号
PCB用DXP2004画了个图,热转印来用,当练习用...

下位机用共阳4位数码管+89C2051显示,采用9V电池供电... 不知数码管耗电大不大的...

发现个不知算不算问题的问题.感觉出来的温度值不对,例如自已弄的显示26度,而看水银温度计才22度,又特别跑到某酒店前台看了看那个大屏幕的LED温度显示,都是相差3至4度的.

网友:
打算做上位机。学习下、、、、、、、、、、、、、、

网友:
顶楼主,随便标记!

网友:
DS18B20离单片机远点的话,是不是温度就要准确些?

网友:
有个问题:
在程序中有中断的话,对DS18B20的读写时序有影响,咋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18B20离单片机远点的话,是不是温度就要准确些?

果然是的,我拆下来用线接出来用,温度降了不少...

网友:
最好做个探头出来 包括离7805大概3公分的距离 都造成了1度的温度上升。(7805电流80mA)

LZ也用delphi啊  终于找到同类了

网友:
看来用Delphi的还有不少人嘛~偶用它十几年了~呵呵
玩过ds 18B20,不过不如SHT75,只是后者要200多一片,呵呵

网友:
LZ能否把 用到的控件也转上来呢?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能否把 用到的控件也转上来呢?谢谢了

Comport4
http://www.2ccc.com/article.asp?articleid=546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111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kyGz&bbs_id=9999

Raize5.2
http://www.2ccc.com/article.asp?articleid=5389
Raize5.3
http://www.51delphi.com/delphi/download?num=2

TeeChart8.0.0.6
http://www.51delphi.com/delphi/download?num=34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

====================================
Procedure TMainForm.TimerTimer(Sender: TObject);
Begin
  Chart1.Series[0].AddXY(I, TemperData, TimeToStr(Time));
  If I < 60 Then
    XStr[I] := TimeToStr(Time)
  Else
  Begin
    XStr[I Mod 60] := TimeToStr(Time);
    Inc(Y);
    Chart1.BottomAxis.SetMinMax(Y, Y + 59);
  End;
  Inc(I);
End;

最近正在学习 tchart  SkyGz 能不能讲一下上面代码什么意思啊?谢谢啊@@@@   新年快乐

网友(2010-04-01):
请问楼主:
    我用你的程序烧写到s52单片机后 运行你的T.exe程序 怎么不显示温度呢?红线老是在0度移动?
    我不会Delphi 不要笑我哈
    楼主能加你的QQ吗?我的272563184 向你学习下

网友:
用超级终端也没数据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超级终端也没数据  这是怎么回事?

要发送 0x0B给单片机后,单片机才会开始传数据给PC

网友:
回复 网友C:
0x0b是说11位数据发送完吧,就是1位启动位 8个数据位 1个TB8 一个停止位 但是超级终端是一直没数据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1-03-01):
学习一下吧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的更高

网友(2011-11-23):
我也想学

网友(2012-08-14):
我也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