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图片中球上的花纹可以用你的机器雕刻出来吗?

楼主(2010-02-07):
阿莫,图片中球上的花纹可以用你的机器雕刻出来吗?雕刻速度可以慢一点。

网友:
要等4轴吧。

网友:
我觉得要多次装夹才能实现.除非用电磁铁吸住一块圆面再加工.
是不是每一面都字,加工的材料是否为一个光圆球?

网友:
这个直接拿钢印打上去会比较有效率~

网友:
貌似个铁球,太硬了吧。

除去材料不谈,也得4轴了,还得装夹三次:看那些抛线,说明是球旋转切削出来的。

网友:
这是铸造后打磨的说

网友:
这个用三轴可以雕出来的,可以在刀具上下功夫啊!QQ522425359

网友:
对下面2轴改造,由平动改成滚动就成了

网友:
我觉着能雕刻出来,但要一个复杂些的工装夹具。

网友:
我觉得切那几个槽用普通车床就能解决
这是要做魔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