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普源100M的示波器实际带宽是150M的!

楼主(2010-02-07):
请看下图,

几种100M示波器实际带宽比较 (原文件名:几种100M示波器实际带宽比较.jpg)
  上图是3DB带宽时实际的曲线图。最强的是安捷伦DSO1014A是200M,普源DS1102CA的是150M。
  原文链接:http://www.eefocus.com/stupid/blog/09-12/182020_8ab4d.html

网友:
日本人分析得不错

网友:
也就差10mV而已,没必要鸡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曲线上看,原来普源是世界第二位。
从现实上看,普源是吹牛与脸皮厚第一位。打磨了芯片及超频,竟然有这种勇气,实在让人佩服。

应该是出口给鬼子的普源和给国人用的普源质量不同的缘故。

一般来说,出口的国货都比卖给国人的质量要好,这一点和鬼子国的做法恰恰相反……

网友:
也未必是世界第二吧?标称值100MHz以内的带宽,普源是最差的,只是超过标称带宽后表现很好。

网友:
1)其他4家的示波器在20MHz内的响应都比较平坦,只有rigol的DS1022CA出现了轻微的下降,在20MHz以后的差别比较明显.
  "示波器标称带宽内的响应平坦是最重要的直接影响测量误差",因此rigol的DS1022CA是4家最差的
2)rigol的DS1022CA在60MHz响应出现了较大的下降後再上抬,再下降,表示其放大噐基本频宽较差,須要靠外加peaking來拉抬调整.
  如果依照原20MHz 到60MHz响应曲线沿伸下去応该还是可以到-3dB, 100MHz 标称带宽, 只是再下去超过100MHz标称带宽的响应是4家最差,因此要靠
  外加peaking來拉抬调整,但是标称带宽内的响应平坦还是无法解決,可能要從放大噐基本频宽來解決.
3)超过标称带宽的响应是不保证的每台都有可能不同,

网友:
这种对比好。

网友(2010-03-25):
我对LZ的图是不是造假 ,是不是有猫腻,持可能观点(我不是指楼主造假)。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其他4家的示波器在20MHz内的响应都比较平坦,只有rigol的DS1022CA出现了轻微的下降,在20MHz以后的差别比较明显.
  "示波器标称带宽内的响应平坦是最重要的直接影响测量误差",因此rigol的DS1022CA是4家最差的
2)rigol的DS1022CA在60MHz响应出现了较大的下降後再上抬,再下降,表示其放大噐基本频宽较差,須要靠外加peaking來拉抬调整.
  如果依照原20MHz 到60MHz响应曲线沿伸下去応该还是可以到-3dB, 100MHz 标称带宽, 只是再下去超过100MHz标称带宽的响应是4家最差,因此要靠
  外加peaking來拉抬调整,但是标称带宽内的响应平坦还是无法解決,可能要從放大噐基本频宽來解決.
3)超过标称带宽的响应是不保证的每台都有可能不同,

分析很好,言之有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普源还是给国人涨了一点脸的,tek中国网站上低端示波器对比中,除了安捷伦还有普源。我还特意去了tek美国网站,网站上就没有普源了。证明在美国好像没啥竞争力。

网友(2010-04-26):
其实, 楼主位的带宽曲线图是怎弄出来的?

网友:
rigol还是不错的,这个价格一般使用还不错。

网友:
我是外行,但是从图表上看,我认为泰克的最好,100M以内衰减最小,超过100M后衰减最厉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在额定的带宽范围们,波形还原最好了,欢迎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D:
rigol还是不错的,这个价格一般使用还不错。

DS1102CA可不是DS1102E,价格并不比安捷伦泰克同档的低。

网友:
。。。。。。。。。。。。。看了很久忍不住说两句,,,
安捷伦DSO1014A与DS1102CA其实是普源自家产品的比较,相当于拿普源高端四通道产品与中端产品做比较。
DS1102CA本身就低一个档次,应该拿普源DS1104B来比,贴牌安捷伦DSO1系,论坛上也能找到安捷伦此机的固件中有RIGOL标。

网友:
忍不住想问下楼上的,,,

普源的示波器的旋钮为啥 旋动的快的时候 “piu”一下光标就不见了,,还要慢慢的把它找回来。。

单位的一台 当你旋转的快的时候  它不前进 反而后退。。。

这些明显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有这种明显的失误  安捷伦 还要找普源贴牌。。。是不是想咋自己的招牌啊!

网友:
同楼上,普源的“piu”还是很独特的。还是习惯泰克的东西。

网友:
19楼说的是DS5XXX的机器吧?单位的5022就这样,要慢慢的拧才行。现在的DS1xxx没这问题。

网友:
回19楼朋友,目前所售机型还没这个问题,可以与普源售后反馈,保修期内是可以免费维修的。
如果有不方便的地方,也可以由我帮您联系,我的手机13516136116李军
请提供您示波器的购买商家,机器型号和产品序列号

网友:
21楼

DS5XXX 会 “piu”
ds1***cd 的,是旋转快的时候会倒退的那种。   具体型号明天再看下,,

网友:
【22楼】 tjzhky 李军

回19楼朋友,目前所售机型还没这个问题,可以与普源售后反馈,保修期内是可以免费维修的。
如果有不方便的地方,也可以由我帮您联系,我的手机13516136116李军
请提供您示波器的购买商家,机器型号和产品序列号

看了下型号是 ds1102cd  带逻辑分析仪功能,。。老板说买的时候1万多块。具体价格不知道,,
在那买的也不知道了,,
序列号 ds1102000000458
软件版本 01.03.23
同事们都认为不是硬件上的问题,感觉应该是软件上面的处理的问题。 不影响使用,但是造成操作上面及不方便。
自带的逻辑分析仪功能用过一次后就再也不想用了。不好用。

是不是升级一下软件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自己能不能更新固件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E:

Tek的也遇到硬件的问题。。。TDS220,经常编码器接触不良,反着跑,或者跑多步,或者你旋它不动

网友:
25楼的问题,前段时间我在TDS1012上也常碰到,但这段时间感觉又好用了点,不知是不是跟气候有关。

网友:
泰克的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我用的低端的tds1002b没有这个问题啊

如果是共性问题 那也不能怪rigol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泰克的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我用的低端的tds1002b没有这个问题啊
如果是共性问题 那也不能怪rigol了。

任何产品都不可能做到完美,说到底是一个概率问题:是用三年就会出问题,还是用十年才会出问题;是10%出问题还是1%出问题。

个人认为,中国制造的东西,不光是示波器,家电、手机甚至汽车,在中低端产品的功能或性能上已经不输于国外品牌,差距主要在质量和稳定性。这些东西没法体现在看得见的产品规格规范中,往往取决于厂家在研发时花多少时间去做SQA,生产时用什么档次的器件。。。

可惜的是中低端产品往往对价格比较敏感,更多的是国外的品牌也跟着作cost down,结果是也牺牲了质量和可靠性。

网友(2012-03-07):
什么系统软件,这都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