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无刷电机和大电调做大四轴理论载重3KG以上

楼主(2010-02-08):
为什么没有人直接上大无刷电机做大四轴呢? 我做了一个 超大 四轴! 用2820大无刷电机145G(理论拉力一个是3KG)大小是 35mm*37mm  4个 加 70A的四轴电调 , 用的定做的金属3叶夹头,叶片用的ESKY 的大LAMA 三片!这个桨的直径有45CM,  电池用的11.1V 锂聚合物电池两块并联,可是飞起来几秒钟就没有力量了! 不知道为什么! 请高人 赐教!!!!!

网友:
燃料电池

楼主:
上图给大伙看看! 这个图是我换成了两页的了! 因为三叶的 这个大电机好像超负荷了! 虽然没有发热一点温度没有,但是估计是电池和电调符合不了! 现在环两页的能飞了! 但是 载重很小! 还不如 你们用的那种小电机! 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是电机大就行的,要看KV数。
KV数高代表功率输出峰值在高转速段,如果高KV电机硬带个大桨,结果就是有力没处使。
3kg的大四轴通常都要定制低KV的盘式电机的。

网友:
加LAMA上的减速机。。。

楼主:
我用的 电机 KV 是1000的!  是XXD 282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 电机 KV 是1000的!  是XXD 2820的

使用的多大的浆?

网友:
对于四轴来说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2014-11-05):
大无刷电机 大电调 四轴理论载重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