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阿莫4900的雕刻机器能雕木板吗

楼主(2010-02-08):
我想在木板上雕这样的文字,请问4900的那种机器适合吗?另外马上付款要多久才能提到机器?谢谢!

网友:
拿机器的时间要打电话给kaif_w问了··不过现在付的话估计还是要等几个月的~

网友:
2. 观察一个字体的笔画底部是否平整的? 如果是平整的刀具雕刻机的加工速度比较快。如果不是的话,建议不要使用刀具雕刻机。

莫大的艺术修养不错啊,看来艺术这东西是一通百通。
艺术品,在刻出来后,都有些斧凿的痕迹的,这个是雕刻机很难表现的,主要是自动生成的刀路都是平底的。

自动生成道路,可以尝试用PS的渗透效果,然后用 Bmp2Din.exe 来搞搞。如莫大说的,这样一来,速度较慢。

楼主:
谢谢莫大和Argee,还有sypf的指教和回答,我要雕的底部不是平整的,看来得另寻合适的雕刻机了才行.

网友:
不是雕刻机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我倒觉得不用于生产的话,自己搞或馈赠友人,这样一个字一个字雕,最后拼成一幅也挺好玩儿的。

生产的话,这价值量太大了,卖价又不可能很高,不可行了。

网友:
我是搞激光雕刻加工的,也雕过木板,但激光雕刻会让木板的雕刻内容发黑,就是说字调出来是炭黑的。
所以雕木板一般用电脑雕刻机,是用刀具的,广告行业里最多这种机了,
你想字两边斜的(俗称立体雕)或直的都可以的,配机软件可以设置的,很多人用文泰或type3控制。
雕好的产品卖价可不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