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CUBE2只能烧写无法仿真,搞了3天了都没搞定,请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0-02-08):
用的是78f0537D芯片,PM+,CC编译器,ID78K0-QB仿真软件,下面是错误截图,请帮帮忙~

仿真时提示的错误界面 (原文件名:1.jpg)

ocd自检界面 (原文件名:2.jpg)

minicube2自检界面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Reset 引脚如果有104电容会有问题,请删除电容

网友:
我已有一个,不会用,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官方网站有中文资料

网友:
最后一个图表明MINI2没有损坏

出现这个错误,应该检查硬件连线,如果图都没问题的,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2010-03-26):
对的,主要还是检查通信电路是否OK,比如16PIN 接口跟MCU是否接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