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单片机的晶振问题

楼主(2010-02-08):
我用平时常用的12M、11.0592M或者4M晶振接上51单片机都可以起振工作,但是当我用32K的圆柱形晶振接单片机就不能起振工作了?请教高手这是为什么?难道平时用的晶振跟圆柱形晶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32K 不在工作范围

网友:
才疏学浅  32K太低了吧  做内部时钟还行。

网友:
看芯片的datasheet 32K在不在工作时钟范围

网友:
电容不匹配

楼主:
如果说,32K不在工作频率范围,那么我按照数电书上用晶振产生方波的谐振电路总该不会有什么频率限制范围了吧?可是我用示波器观看仍然如此,12M、11.0592M或者4M晶振都可以起振,就是32KHZ的不可以起振!

网友(2013-10-05):
额,通常用的单片机工作频率在4M到40M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