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小车的~都是用什么型号的红外接收和发射器件,以及步进电机型号~最好有电路图~

楼主(2010-02-08):
谢谢~

楼主:
自己给自己踩一个~

网友:
红外传感器RPR220最多,很便宜。步进电机42的足够了。而且不推荐小车的主动轮用步进电机,功耗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红外传感器RPR220最多,很便宜。步进电机42的足够了。而且不推荐小车的主动轮用步进电机,功耗大。

谢谢哈~~可通常24v的电源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试着驱动42电机~呵呵~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步进电机是费电,既然是电池供电,是否有耗电低的方案可应用呢?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多贡献一下!

网友:
红外的用RPR221,精度更高也更便宜。还有电机用直流减速电机,用小电机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江苏老乡~

网友:
使用电池供电就可以了,我做有做过使用的是TMC223这个芯片是低功耗的,电机是用的是28的

多个电机通过RS485由上位MCU来集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