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魏坤第二版示波器(魏坤同学辛苦了)

楼主(2010-02-08):
收到的请冒个泡,以后好交流。

网友:
我的今天也会到

网友:
面板上的ISP口是给单片机Mega16写程序用的,贴上胶带升级程序就不方便了。
建议楼主给模拟部分用铜片或铁片做一个屏蔽盒焊上(PCB上有屏蔽盒的焊盘),这样性能更好一些。
楼主的示波器是建伍的吧?从探头上发现的~

楼主:
呵呵,在胶带开个口就好了。
屏蔽盒应该以后再加,方便学习魏坤同学的设计。
示波器是岩崎SS-7825的。

网友:
我的板子也收到了。
玩这块板子还需要什么调试工具,身边就一个并口的JTAG。

楼主:
还要个FPGA下载线,有USB和并口的。我另外还买了块FPGA的学习板,从零开始。

网友:
并口的有一个了,调试NIOS II也可以用那个并口的JTAG调试?
还是要加一个仿真器

网友:
奇怪,一楼的怎么和阿莫的图片不一样呢?
阿莫的图片: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41357&bbs_page_no=1&bbs_id=305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照片是正式版本的,阿莫找的是测试版的,所以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试NIOS可以用你的并口JTAG,因为AS下载接口根本不用,所以就没有焊插座,程序是从EPCS16启动的,所以每次下载NIOS程序时配置文件会一同被下载进去,所以硬件(FPGA内部)有重大改变(将板子当开发板用)是通过JTAG的程序下载顺序:
1.在Quartus II下(或NIOS下)通过JTAG对FPGA进行配置
2.在NIOS IDE下通过JTAG对EPCS程序下载,FPGA配置文件和NIOS程序同时被下载进EPCS16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假的时候学习一下,公司要到大年28才放假

网友:
真羡慕楼主,我还没抢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羡慕楼主,我还没抢到呢。

要散件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kunnnsd@126.com

网友:
我收到了,哈

网友:
我也收到了,真幸运

网友:
请问示波器电路中使用的电阻精确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示波器电路中使用的电阻精确度要求是多少?

数字部分5%,模拟部分1%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MEGA16部分的源代码放出了,有的话给个链接,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示波器MEGA16部分的源代码放出了,有的话给个链接,找不到

已经上传了: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77458&bbs_page_no=1&bbs_id=3051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了

网友:
示波器应该是岩崎 78系列的,我有一台

网友:
有没有朋友年后收到散件的啊,我的散件正在焦急的等待中。呵呵。

网友:
我也在等啊。。。。。。希望魏同学可以爆点料出来,向阿莫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调试NIOS可以用你的并口JTAG,因为AS下载接口根本不用,所以就没有焊插座,程序是从EPCS16启动的,所以每次下载NIOS程序时配置文件会一同被下载进去,所以硬件(FPGA内部)有重大改变(将板子当开发板用)是通过JTAG的程序下载顺序:
1.在Quartus II下(或NIOS下)通过JTAG对FPGA进行配置
2.在NIOS IDE下通过JTAG对EPCS程序下载,FPGA配置文件和NIOS程序同时被下载进EPCS16

我这样设置,按Program Flash后,出现以下提示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E:/Project/New_dso_project/OLD1
.sof OLD1.rb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5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Thu Feb 25 13:55:47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4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1400000 --cable='USB-Blas
ter [USB-0]' --instance=0 "OLD1.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No CFI table found at address 0x01400000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base=0x01400000 --end=0x17fffff --reset=0x1400
000 --input="new_handheld_dso.elf" --output="cfi_flash.flash" --boot="E:/altera/
altera90/ip/altera/nios2_ip/altera_nios2/boot_loader_cfi.srec"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base=0x01400000 --cable='USB-Blas
ter [USB-0]' --instance=0 "cfi_flash.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No CFI table found at address 0x01400000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网友:
看了一下板子上是没焊AM29LV320的,但是SOPCBuilder里配置的是22位地址的FLASH,而没有EPC16。工程文件是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13209&bbs_page_no=1&bbs_id=3051这里下的。

网友:
看到kunnsd 魏坤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35156&bbs_page_no=1&bbs_id=3051这里的说明了,

测试版和正式版的区别不大:
1.去掉了nor flash存储器,将epcs4换成了更大的epcs16,从epcs16启动(提供大于1.5MB的程序存储空间)。
2.将去掉flash的多余引脚预留了sram的焊盘,便于升级。
3.将电源改用DC/DC,功耗降低40%。
4.预留了模拟部分的屏蔽盒焊盘。
其它没有变化。

但是,正式版的工程在哪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式版的工程还没上传呢,这几天就上传,其实就是将CFI_FLASH的控制器去掉,加上一个EPCS控制器,将启动向量指向EPCS存储器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在胶带开个口就好了。
屏蔽盒应该以后再加,方便学习魏坤同学的设计。
示波器是岩崎SS-7825的。

没必要再买FPGA开发板了,将示波器的面板拆掉就是个开发板

网友:
nios怎样可以将C文件导入的空的工程中,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

网友:
谢谢魏同学了,有机会也整个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B:

File->Import->Altera Nios II->选择你的工程就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问的不是打开已经有的工程,是想问,如果新建一个工程,想把已经有的C文件加入(不是新建)工程,这样怎么加进来

网友:
自己解决了,把文件放到工程里,编译一下,它自动就会加进来了

网友:
能不能讲的详细点如何把FPGA配置文件和NIOS程序同时被下载进EPCS16

网友:
同样碰到 FPGA配置文件和NIOS程序同时被下载进EPCS16出错,现在只能在FPGA里调试,一断电程序就没了

网友:
回楼上:
先将FPGA的配置文件用JATG下载进FPGA,不要断电,然后在NIOS IDE中将程序下载即可。

网友:
请问魏老大,我是门外汉,想买套料,买来装好就可以用,要怎么办?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谢谢魏同学,

网友:
楼上收的是散件么,我还没收到。

网友:
楼上:昨天刚到学校,明天寄给你,抱歉让你久等了!

网友:
呵呵,我也在等散件,看来很快就能收到了:)

网友:
我的收到了,测试下来真的不错,静等升级的程序

网友:
呵呵,我也在等散件,希望很快就能收到了:)。
真想快点用上:)

网友:
哈哈,刚才查了一下快递情况,快到了。紧张中……,想快点见到魏坤的大作。

网友:
在用魏坤的工程重新编译后,打开programmer时不会出现那个警告,下载到EPCS16都正常的,但是我自己的建的NIOS工程就出现那个警告,不能下载到EPCS16,不知道怎么解决。
是不是由于不是全功能的破——解,所以IP核不能用吗,导致不能下载吗?

网友:
呵呵,今天下午收到魏坤同学发货短息,很快就能收到散件了:)不知道调试说明什么时候会出来。

网友:
我的散件已收到,正在加紧焊接。

网友:
太好了,我也收到了,感觉很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收到散件,正准备焊,不知魏坤同学能不能发个装配图上来,这样焊接会方便一点。

网友:
我也定了套!等货中!

网友:
我也收到示波器了,秀一下

网友:
多少银子买的,魏坤有淘宝店吗?

网友:
魏坤同学,我想要一套,怎么能买到?谢谢

网友(2010-03-10):
回复 网友G:

kunnnsd@126.com ,我联系过的

网友:
我也是发以上邮件跟魏坤买的散件,已经收到了。

网友:
收到!关机如果先拔电源,下次开不了机!复位后可以解决!要是装机壳后就比较麻烦!需要电池保持?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用啊,我调试时都是直接拔电源的接口的,没有这个问题,你的无法开机的情况是什么?先将电源开关拨上去,再按面板上的开关按键能开机吗?

网友(2013-10-09):
为什么阿莫 不重启 魏大侠的 示波器 邮购了, 看需求 很旺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