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922S无线电综合测试仪 1G频谱仪信号源功率计 ----这个仪器,对于开发433MHz 以及91

楼主(2010-02-08):
各位大侠:
-*---------------------------------------------------------------------
HP8922S无线电综合测试仪 1G频谱仪信号源功率计

----这个仪器,对于开发433MHz 以及915MHz 够用不?
*-***********************************************************************

HP8922S无线电综合测试仪 1G频谱仪信号源功率计

频率范围:10MHz - 1000MHz 频率分辨率:1Hz 切换速度:557μS 0.3GMSK调制:外总时钟和数据 脉冲调制:标称和30dB 输出功率:-16 至 -127dBm

射频发生器

频率范围:10MHz - 1000MHz
频率分辨率:1Hz
切换速度:557μS
0.3GMSK调制:外总时钟和数据
脉冲调制:标称和30dB
输出功率:-16 至 -127dBm
射频分析仪

频率范围:10MHz - 1000MHz
频率分辨率:1Hz(跳跃模式中为100kHz)
转换速度:557μS
相关数据解调:0.3GMSK在270.833kb/s上,时隙/帧
模拟解调:调频和脉冲
综合方法:rms和峰值相位误差,频率误差
幅度包络:上升、下降和有用比特上的突发平整度损坏
发射机峰值功率:+10dBm 至 +45dBm,(-5dBm 至 41dBm,HP 8922F/H)
输出射频频谱测量:取决于调制和切换的瞬变过程
连续波频率计数计:10MHz - 1000MHz
频谱分析仪

频率范围:10MHz - 1000MHz
频率精确度和稳定度:与时基相同
显示范围:80dB
其它特性;外触发、标记
数字示波器

频率范围:2Hz - 50kHz
扫描时间:10μS~100ms,以1、2、5、10步进
音频分析仪

频率范围:20Hz - 400kHz
交流电压范围:0 - 30Vrms
直流电压范围:100mV - 42V
THD+噪声:1kHz±5Hz
SINAD:1kHz±5Hz
音频信号源

频率范围:DC - 25kHz
输出电平范围:0.1mVrms - 4Vrms
基准振荡器

外部参考输入频率:13、10、5、2或1MHz
外部参加输出:10和13MHz
远端编程

GPIB:IEEE-488.2
RS-232:300、1200、2400、4800、9600和19200波特
内部编程

编程语言:HP仪器BASIC
程序储存:32KB~512KB外部存储卡
一般规格

尺寸:426×574×177mm
重量:32kg

网友:
呵呵,巧了,我刚买一个到手了,6500, 初步试用了一下,作为频谱仪和信号源还可以, 不过测量10mS的突发信号好象稳定度不如HM5010

网友:
HM-5010-3频谱分析仪

产品详细介绍:
频率范围:150kHz-1050MHz和影像选择
四位显示:0.1MHz分辨率
动态范围:-100dBm至+13dBm
跟踪讯号源:(HM5011-3)0.1MHz-1050MHz
输出功率:+1dBm至-50dBm

型号 HM5011-3/HM5010-3
频率

覆盖
0.15MHz至1050MHz
精度
10kHz
中心覆盖
0.15MHz至1050MHz
精度
±100kHz
稳定性
<150kHz/h
扫描宽度
静止,100kHz/格

1-2-5-10档次
精度
±5%
游标分辨率
频率5 1/2位
游标精度
±(0.1%宽度+100kHz)
带通分辨率
9/120/400kHz
影像带通
4kHz
扫描时间
固定40ms/20ms/1s
幅度

测试范围
-100dBm至+13dBm
噪音电平
-102dBm(120kHz带通)
频率响应
(500MHz,衰减10dB寸)±2dB
衰减器
共40dB.10dB/档
精度
±1dB
最大安全输入电平
DC±25V
显示范围
80dB,8格
单位
dBm
参考电平
-99至+13dBm(+微调)
带通挡次精度

互调失真

全频精度
±2.5dB
跟踪讯
HM5011-3
覆盖范围
150kHz至1050MHz
输出电平
-50dBm至+1dBm
输出衰减
0至40dBm
平坦度
(150kHzto1GHz)±1.0dB
其他

工作温度
10℃-40℃
电源
115/230V  50/60Hz
功耗
43W

网友:
HM-5010的频率分辨率,好象不好HP8922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巧了,我刚买一个到手了,6500, 初步试用了一下,作为频谱仪和信号源还可以, 不过测量10mS的突发信号好象稳定度不如HM5010

呵呵,我是最近要弄一个433的东西,了解下是否有必要买这个东西。
刚好在淘宝上看到的那家,估计就是您买的。

10ms 的突发信号是否就类似于无线模块并不是一直发数据,每次发送数据的时间大约就是10ms ?

对高频不太懂,还希望多多指教。

对于这台能否更详细的评测下?

网友:
谐波至少要看到第三根

网友:
【4楼】 xy-mcu 竹竿
10ms 的突发信号是否就类似于无线模块并不是一直发数据,每次发送数据的时间大约就是10ms ?
*********************************************************************************************
是的

网友:
哪里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