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焊台

楼主(2010-02-08):
我的情况是:
1. 偶尔拆一些SMD。
2. 作业量、连续工作时间不是很长。
3. 主要用于SMD焊接。
4. 一般不做BGA。(因为自己不会焊,听说很麻烦。)
5. 需要精密的烙铁头(R0.2mm)

我从来没用过焊台,市场上的品种太多,网上更多,让我无所适从。
所以,请各位酌情推荐一款适用的,谢谢!

可以接受的价格是400元左右,质量较好的。

谢谢啦!!

网友:
SMD要用粗头或者刀头更方便些。LZ可以搜搜拖焊。

我在用80元左右的国产936焊台,自我感觉足够用了。焊台上省下钱来多买几个烙铁头,又配了吸烟仪和放大镜。
或者干脆买个热风拆焊台。

另外补充下,我有次用过一种高档焊台,美国的牌子忘了,不是利用陶瓷加热体发热,而是类似电磁炉的那种高频发热。用起来很爽,据说通电2秒就能化锡,基本上开电源然后再拿烙铁就能焊了。我当时是开电源,然后再拿过来板子和焊锡丝,然后拿烙铁手柄,一共不到10秒,锡丝一触即化。功率不知道多少,反正焊USB座的外壳也不费力。不过价格也很爽,忘记具体多少了,至少1500

网友:
白光的936,安泰信的也可以。焊SMD的要用粗圆头或者刀口的,细的温度不够

网友:
一楼说的是美国威乐的

网友:
关注,也要搞一个玩玩

楼主:
谢谢walter_wang和fengpc的推荐!
看来我要买一整套有热风枪、又配有多个(多种)烙铁头的焊台了。

白光936焊台有带热风枪和多个烙铁头的吗?
仿制的能买吗,原产的超出预算了。

安泰信晚上回家搜一下,现在上网太慢。

太贵的不能考虑,能在400左右搞定一套国产质量好的就行了。

网友:
metcal,不过400元预算恐怕不行。

网友:
赛克898D,刚买了一个,感觉还凑合。淘宝上搜一下。

网友:
SLD的不错,我家里和公司都用这个,260块。

网友:
修手机的一般用快克的 也有用80多元安泰信的
我自己用高迪的 比较便宜65元
快克的贵些 没用过

楼主:
谢谢6、7、8、9楼的朋友的推荐!
我看中一款高迪952数显热风枪焊台(二合一),268元。
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可惜本地没有SLD和快克这些牌子的。

网友:
安泰信的不错,200-300元都有,我用的是036A型的,这个据说比B型的好,质量不错

网友:
快克 300左右

网友:
推荐你买TGK的,品质很好,我用了2年多~~~ 只是震动传感器有些不灵敏了

网友:
入手了一个快克969A的焊台,从快克的办事处购买的,200元.做工不错,烙铁架也是金属的很有分量,即使海绵也很精心.唯一遗憾就是这个价位的手柄电缆不是耐高温的,用烙铁一烫就坏:-)
以前用普通烙铁,总忘记断电,烙铁头总是烧坏,这下应该不会了吧;

网友:
经验是去电子市场碰运气......

楼主:
谢谢11、12、13、14楼的推荐。还有15楼...

统计了一下,推荐快克的好像最多。于是淘宝了一台快克969A。

本来想买个热风枪、焊台二合一的,就怕二合一的东西哪一个质量都不佳,放弃。

进口货太贵,也放弃了。

国产货到底怎么样,心里没底。(我手头有一份“绝对不买”的国产货列表,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血的教训啊)

快克到底怎么样呢...过两天到手后给各位汇报一下。

网友:
快克的质量还是可以的,至少全金属的烙铁架就不是小厂能够做出来的,温控器也是很有份量的

楼主:
我拿到快克969A焊台啦!

请问,焊台背面有一个接口(包装中也有一根接地线),这是接地线的吗?

说明书上关于这个接口啥也没说,是不是不接地也没有关系?如果要接地的话,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跟我的快克一样,我是把这根线接到金属窗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拿到快克969A焊台啦!
请问,焊台背面有一个接口(包装中也有一根接地线),这是接地线的吗?
说明书上关于这个接口啥也没说,是不是不接地也没有关系?如果要接地的话,应该怎么接呢?

接地的 用于接地线(静电接地有严格标准)
一般 焊接 不用接

楼主:
谢谢19、20楼。

网友:
国产货到底怎么样,心里没底。(我手头有一份“绝对不买”的国产货列表,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血的教训啊)

楼主的“绝对不买”列表能不能发上来学习一下?

楼主(2010-03-28):
>楼主的“绝对不买”列表能不能发上来学习一下?

国产货的质控不太好,所以买国产货其实和运气有很大关系。有些家电类产品,国外已经做了几十年,而国内只做了十几年或者几年,
设计水平的差距也是有的。

“绝对不买”的列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的抵触作用,对他人的参考性并不大,可能还会有误导的副作用。

不过,现在欧美日的名牌很多,和国内的牌子相比,同档次的商品价格几乎一样。所以...

网友:
烙铁白光的还是不错的  用二手白光吧 很好用 绝对比国产要好 国产的安泰信发热慢 大概一分钟 对付大焊点热度有点跟不上
  要把温度打很高才行330以上 还有那个温度好像不准的 在没有焊接时温度是准的 在焊的时候就乱七八遭了 打高了头子很容易黑 还有粘踢也不好
白光的就不同 我打280拆大焊点都比较轻松 通电最多十秒就可以焊了

网友:
淘宝ID是凌冻白冰的店家好像在卖一款 自己做的烙铁 那个看起来还不错 单片机控制 还有个液晶...

网友(2010-09-15):
速热.15秒就能焊接.便携式.
CL-016SS.
要不要考虑?
139元.

网友(2011-03-02):
回复 网友A:

楼主您买的快克969A焊台 都是显示实际的温度么

网友:
英雄不问出处,有志不在年高!!!
有名气靠牌子吃饭,没名气靠性能说话!!!
温升15秒,能耗16瓦.
自带静电漏电报警功能.
阿尔达自成一派,独步业界.真正难得一见的国货好烙铁!烙铁之王.

网友(2014-05-25):
楼上说的自制数显焊台貌似不错,单片机智能控制,支持t1,t2,912焊头,兼容进口936白光焊头,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功率强劲,注意我不是发广告的,我也想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9-a92a-44fdd722fc04

网友:
我买了一个500元的,还行。快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