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步进电机哪个是ABCD相呢?

楼主(2010-02-08):
我有一个步进电机,上面印着24BYJ48-N,但是没查到资料,不知道那根线是公共端,也不分不清各个相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红线与其他四根线之间的电阻都是350Ω,而那四根线之间的电阻是700Ω,这是不是能确定出那个红线就是公共端呢,但是那四根线怎么判断ABCD相呢?

网友:
没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
这个是用2相6线电机改的,两相的两个中间抽头被连在一起了,方法只有两个:
1、把电机拆开找到那个短路点焊开再量电阻就OK了。
2、红线接电源然后四条线组合一下然后看电机是否转动正常就OK了,没有几种组合方式,放心不会烧驱动。

网友:
楼上正解,万用表量就可以了,记得把抽头断开啊,否则怎么量都一样的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将其中任意两根线短接,之后用手扭电机,阻力大的就是一相

网友:
公共端接正,随便依家接触各个头,找到一组连续向一个方向的就依次是ABCD。是要连续,中间不能倒回头,倒回头再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将其中任意两根线短接,之后用手扭电机,阻力大的就是一相

如果抽头不断掉是不行的。。。你说的是四线两相,楼主的是六线四相只不过是四组绕组抽头被连在一起了变成五线的

网友:
5楼方法可行,我也用过

网友:
说下俺的办法:

不管是几相、几线的, 把公共端接一起,然后从公共端分别接个LED到个端。然后顺着一个方向一步一步转动转子,要慢,记下转动时瞬间闪亮的那个做序号,就知道了。。

这是在弄俺的 SMR55-4806-A 时想的办法。

这个只适合步进角度比较大,而且圈数较多的。。。其实做个电路对感生电压放大的话,可以适合各种步进电机。

网友(2011-02-22):
28BYJ48参数(可参考):

直径:28mm
定位孔距:35mm
电压:4.5V(ULN2003驱动,用在5V单片机系统中正好)
每相电阻:48欧姆
步进角度:5.625度 x 1/32 掌柜实测824个脉冲为360度
减速比:1/32
牵入转矩:>=29.4mN.m
自定位转矩:>=34.3mN.m
空载启动频率:>=500PPS
空载运行频率:>=800PPS
空载工作电流:70mA
绝对耐压:>=AC600V/1s
噪音:<=35dB
温升:<=40K
5线4相 可以用普通uln2003芯片驱动,也可以接成2相使用

网友:
红线是公共端, 然后剩下的4根依次接地, 看到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转的话就行了

方法是笨了点, 呵呵

网友:
有表真好

网友(2015-08-06):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将其中任意两根线短接,之后用手扭电机,阻力大的就是一相

顶一下,这个方法实用,什么测试设备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