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9013击穿为什么只有CB击穿了?按理说应该是CE击穿呀?

楼主(2010-02-08):
三极管9013击穿了,为什么只有CB击穿了?按理说应该是CE击穿呀?

网友:
这东西的理太复杂了

网友:
B是夹在C,E之间的

网友:
不算你的电压波动,9013的CE已经穿了。
不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出什么问题都不奇怪。

网友:
不对,CE不会击穿吧,一上电的时候,9013应该就饱和了呀

网友:
BE正向偏置,BC反向偏置,所以要穿就穿CB了。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的。
如果加个下拉电阻可能会好些

网友:
BE 是正向二极管啊,承受电压低,怎么会那么容易击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B是夹在C,E之间的
这样说来如果发生ce击穿必伴随着cb击穿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在b开路的条件下ce更容易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B:
BE正向偏置,BC反向偏置,所以要穿就穿CB了。

BC反向偏置,所以要穿就穿CB了  有这种说法吗,怎么没听说过呀
数据手册上只给出了VCBO的值,照这样说的话,工作在饱和状态下的三极管就很容易发生CB击穿了呀

网友:
26V....换管吧

网友:
你这种低压驱动高压,要用达林顿电路方式驱动,或者成本高点隔离驱动。

网友:
算过电路参数吗?

网友:
3楼不是已经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