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活动: RT-Thread 版本网络收音机初学笔记

楼主(2010-02-08):
怀着惊喜和盼望已久的心情收到了 RT-Thread 开源活动的网络收音机, 经过和 aozima 之间的讨教, 基本学习到了基本的操作知识, 现在一点点的分享给大家.

准备工作:
当收到 NetRadio 的硬件之后
第一步找到一根 usb 让板子和电脑相连.
第二步找到一张 SD 卡.
第三步安装好 SVN, 下载好最新的程序.
第四步准备一根 USB 转 TTL 的线缆.
第五步准备一个通用遥控器, 可以是电视机遥控器或者 DVD 遥控器, 等等

操作过程:
(1) 将SVN更新好的最新的 Rt-Thread 软件包中的 Resource 文件夹 copy 到 SD 卡的根目录下面, 并 Copy 几首 mp3 到 SD 卡中
(2) 将 USB 线链接到 PC 上, 板子供电完毕, 出现下面的界面
(3) 操作按键, 按下"下"按键进入下面的界面, 选择 "播放文件"
(4) 进入到 SD 卡的根目录下, 选择好你要播放的 mp3 文件, 按下"确认"按键.
(5) 这时候带上耳机, 欣赏用 STM32 芯片软解码 MP3 的乐趣把.

高级应用:
1: 将 USB 转 TTL 的 RXD 连接到 板子的 TX 上, TXD 连接到板子的 RX 上.
2: 打开 PC 的超级终端, 选择 115200 波特率, 数据位 "8", 奇偶校验 "无" , 停止位 "1", 数据流控制 "无".

3: 板子上电后会在超级终端中出现下面的初始化信息: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3.0 build Feb  2 2010
2006 - 200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dm9000 id: 0x90000a46
finsh>>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4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16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4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16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20

红外遥控编码文件 /resource/remote.txt 打开失败! fd:-1
无法开启红外遥控功能.
请执行rem_study()进行自动学习

这个时候在命令框下输入大写的 U, 然后按下 Tab 键, 会自动识别到 USB_cable 这条 finsh?命令.
继续完成这条命令
finsh>>USB_cable()  敲击回车按键
"叮咚", PC 自动识别到三个优盘, 第一个就是 SD 卡, 第二个是 SPI 接口的 Flash , 第三个就是板上的 Nand Flash. 除了第三个目前程序没有编写, 别的都可以正常操作. 你可以继续 copy mp3 文件.

接下来玩通用红外遥控器功能, 找到一只红外遥控器, 电视机遥控器就可以.
在超级终端中输入 finsh>>rem_study() 回车
会跳出
press key KEY_UP , 你按下遥控器中你想设定的 "上" 按键
接下来按照提示操作好: 下, 左, 右, 确认, 返回

ok 设置完毕,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遥控器来操作网络收音机了.

今天就写这么多了哦 ^_^. 希望大家和我一样玩的愉快.

网友:
在SD卡没有资料文件时,也可以在finsh 里面执行USB-cable() 联机的,然后COPY资料文件,然后RST....

网友:
上面的信息栏panel色彩有些不一样,这个自从上次修改后就把默认色彩改成非白色了。为了发布RTGUI,把整个svn整的,汗一个,今天svn上radio分支才能够正确编译。

晚上回去修改下,并把
- 使能USB加入到功能列表中
- 加入电台网址(暂时只加一个吧)

楼主:
晚上回去修改下,并把
- 使能USB加入到功能列表中
- 加入电台网址(暂时只加一个吧)

==========================

这两个功能确实很实用 ^_^.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晚上回去修改下,并把
- 使能USB加入到功能列表中
- 加入电台网址(暂时只加一个吧)
==========================
这两个功能确实很实用 ^_^.

USB的那个你来加吧,
player_ui.c文件里
struct list_item function_list[] = ...
数组定义的地方,定义一个项对应一个功能。

网友:
电台网址读/resource下面的文件吧,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时自定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台网址读/resource下面的文件吧,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时自定义了。
只是现在还没定义好格式。

网友:
不错,能否把板上的小板拆掉,来张底板的清晰图。

网友:
祝贺一下。

楼主:
【8楼】 pldjn

清晰裸照更新到顶楼了, 但是拍照水平不行, 所以就这个清晰度了.

网友:
那个界面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界面是用什么做的???

RT-GUI,RT-Thread自带的。

网友:
关注很久了,自己也计划做套硬件(其实也差不多layout好了,就是没怎么精力去搞最近)

我还是等套件算了

网友:
移植到mini2440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实在眼馋啊,希望过了年后能尽快拿到:)

网友:
看起很不错哦

网友:
这个TFT屏是哪款?看起来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TFT屏是哪款?看起来不错

很久以前的27元2.4" QVGA屏,项目开始的时候进了一批,但现在已经断货了。
年后发的板子配的就是STMSKY的2.8"屏了,还带触摸。

网友:
注意:今天我也拿到板子了,太过心急一拿到手,找不到5V DC电源,找了个9V接上去,结果把CODEC芯片的SPEKVDD供电给烧了,还好还能出声,只是发热严重,最后把SPEKVDD剪掉。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就是无视说明的后果.

其实USB就可以作电源用的,即使接了喇叭耗电也不过200~300mA.

网友:
等套件中。。。呵呵

网友:
请问那可以买到这个套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就是无视说明的后果.

其实USB就可以作电源用的,即使接了喇叭耗电也不过200~300mA.

喇叭如何接?总是用耳机太麻烦了

另外,这几天太忙了,在折腾linux & android中。网络播放已经找到了更多可用的网址,并且大多能流畅播放,看来是需要做网络更新电台的功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等套件中。。。呵呵

aozima,你那边还有套件吗?协调下把剩余的发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喇叭如何接?总是用耳机太麻烦了
CODEC模块上面不是有个2PIN的排针嘛,接4~8欧,0.5~1W以上的扬声器都可以.
注意箱体,不然效果可能不太好.

网友:
这个图形系统的源码好像还没有开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形系统的源码好像还没有开放吧???

等到哪天把它移植到android上,你估计才豁然发现,原来ou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形系统的源码好像还没有开放吧???

没开放这收音机界面怎么做出来的?

装个SVN客户端,去http://code.google.com/p/rt-thread/source/checkout,按步骤操作就能拿到所有源代码,包括这个收音机的原理图。
懒得装SVN客户端的话,可以直接打开http://code.google.com/p/rt-thread/source/browse/#svn/trunk浏览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H:

套件是怎么发放的?我报名好久了,呵呵!

网友:
看样子我真的out了。

网友:
下回一定报名收一套!

网友:
好玩的东东

网友:
装了SVN,但好像下不了的噢!!
图:

网友:
回复 网友I:

URL最后的“空格rt-thread-read-only”去掉

网友:
【44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2507
派别:
来自:GZ
回复 网友I:

URL最后的“空格rt-thread-read-only”去掉

-------------------------------------------

谢谢。
可以下啦。

网友:
我的收音机也到手了。呵顶一下

  把LR的输出电容由板上的100uf==>220uF变更 (datasheet低频点是到45HZ)
  电源由10UF====》到220uf变更. H/P听起来声音好听点了。
谢谢aozima和FFXZ

网友:
非SVN路劲下编译错误--(SVN路劲下OK)
如SVN下E:\纲络收音机\radio\bsp\stm32_radio--这个OK
COPY到 D:\stm32_radio编译错误出现“No such file or diretory"
是里面定义的文件指向路经吗? ---如要copy到我本本上时该怎样做? 就是想要完整的工程包可以在不同的电脑上编译。
不想每台电脑都上SVN。

网友:
整个目录一起
bsp目录下其它平台的可以不要
libcpu目录下其它平台的可以不要

网友:
谢谢aozima 。从收到平台起aozima耐心地解决了我好多问题。
淘宝买的JLINK V8也在路上了。下星期正式上路了,呵。

网友:
我也预定一套!!

网友(2010-03-26):
怎么编译?

网友(2010-05-01):
怎么暂停了,还有套件吗?

网友(2010-12-26):
我下载后发现没有radio的代码,都是其他的。打开工程后目录跟48楼piccode的不一样,是不是代码给删掉了阿

网友(2012-07-15):
谁有可用的网络电台列表和网址?

网友(2015-10-13):
安哥,这块板子出吗??

网友(2016-03-05):
曾经有段时间,很羡慕别人会自己编写网络协议栈,而我连基本的网络知识都没有。知道知道有一个开源的lwIP,瞬间点燃了我学习网络编程的兴致。
决定学习lwip!